[开发工具] 在IAP升级STM芯片的时候,怎么去分辨下一次发送的bin文件里面的芯片是否比这一次的版本高呢?

楼主(2024-03-24):
在IAP升级STM芯片的时候,怎么去分辨下一次发送的bin文件里面的芯片是否比这一次的版本高呢?是判断序列号?怎么判断的呢?急求解答

网友A:
需要从bin文件中提取出版本信息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是不是先提前确认一下版本号,再进行升级

网友C:
要先对比版本号是否是最新的才会升级

网友D:
你可以写个固件的版本号,每次都对比

网友E:
在生成bin文件时,可以在文件中包含版本信息,例如在文件的特定位置存储版本号或者版本标识

网友F:
在当前程序中,您可以编写代码来读取芯片中存储的版本信息,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获取当前程序的版本信息

网友G:
将下一次发送的bin文件中的版本信息与当前芯片的版本信息进行比较。如果下一次发送的bin文件中的版本信息高于当前版本,那么可以进行升级操作;如果版本信息相同或者低于当前版本,则可以不进行升级操作。

网友H:
如果判断需要进行升级,您可以执行IAP升级操作,将新的bin文件中的程序烧写到芯片中

网友I:
实现这一功能需要在程序中添加相应的版本信息读取和比较逻辑,并确保bin文件中包含正确的版本信息。

网友J:
为了确保升级的安全性,还需要考虑如何处理升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例如通信中断、烧写错误等

网友K:
我觉得你想匹配的话,需要自己设定版本号,而且要存在单片机的flash里才行

网友L:
在实际应用中,您可能还需要考虑如何确保版本信息的一致性、如何处理升级过程中的异常情况等问题

网友M:
这种比较的话,比较复杂,你可以用keil的话,依据生成时间试试,这样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