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经验] 使用UART TX和RX短路模拟单线通信传输

楼主(2024-03-24):
  • 应用程序:使用 UART TX 和 RX 短路模拟单线通信传输
  • BSP 版本: M480系列 BSP CMSIS v3.03.001
  • 硬件: NuMaker-PFM-M487 v3.0
这个例子通过缩短UART TX终端和UART RX的长度,模拟UART单线通信传输。

您可以在下列时间下载样本代码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s-downlo.0106153021。
nuvoton 核

网友A:
大概能够缩短原有长度的百分之多少呢

网友B:
这样做 除了减少长度之外 还有其他的优点吗

网友C:
这样的通讯方式只能是半双工的啊

网友D:
所有信号的单片机都可以实现这种操作吗

网友E:
这样的通讯方式 是不是应该还有一个供电引脚啊

网友F:
URAT本身就是单线传输啊

网友G:
单线通讯传输是一种什么传输模式呢

网友H:
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