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MS51FB9AE能否用J-LINK下载器进行烧写?

楼主(2024-03-27):
MS51FB9AE能否用J-LINK 下载器进行烧写?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吧,因为内核好像都不一样

网友B:
你可以用jlink的支持列表看看,是否有支持这款芯片的

网友C:
我觉得应该不行,这是啥内核啊?

网友D:
我通过jflash上搜索,好像没有支持这款芯片的啊?

网友E:
一般是不支持,因为这芯片好像内核不属于arm

网友F:
你可以试试啊,看是否有SWD或者是JTAG的接口啊

网友G:
Jlink可不是万能的啊,哈哈,不是啥都能烧录的

网友H:
得看你的MS51支持什么烧录方式或者协议,比如串口,SWD等等,看支持哪个

网友I:
你就用新唐的烧录器得了

网友J:
我觉得不行,jlink正常就烧录不了51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