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的内部10kHz晶体振荡器还能用吗?

楼主(2024-03-27):
唤醒定时器经过矫正,加系数后,仿真时间还是很不错的,可是拔掉仿真头,时间从仿真的120秒变成了140秒
N76e003的内部10kHz晶体振荡器还能用吗?
仿真和脱机差别大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A:
电压的影响吧,低速内振误差大

网友B:
内部10kHz晶体振荡器的精度可能不够高,导致实际脱机运行时的时间与仿真时间不一致

网友C:
其实内部晶振的精度通常会受到温度、电压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时间计数的偏差

网友D:
实际脱机运行时可能会受到更多的环境因素影响,例如温度变化、电源波动等,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晶振的稳定性,进而影响时间计数的准确性

网友E:
电源会影响的,实际脱机运行时电源的稳定性可能不如仿真环境中的电源稳定,电源波动可能会影响晶振的振荡稳定性,进而影响时间计数的准确性

网友F:
仿真环境中的电路和实际环境中的电路可能存在差异,例如仿真头的连接可能会对电路产生影响,而在实际脱机运行时这些影响可能不存在。

网友G:
至于内部10kHz晶体振荡器是否还能用,取决于您的应用需求和对时间精度的要求。如果时间精度要求不高,内部晶振可能仍然可以满足您的需求

网友H:
其实换了最好,如果对时间精度有较高要求,可能需要考虑使用外部晶振或者其他更精确的时钟源

网友I:
一般可以考虑外部晶振的,外部精度会高一些的

网友J:
在设计时考虑实际脱机运行时可能面临的环境因素,尽量减少这些因素对晶振稳定性的影响

网友K:
内部晶振,误差大。做基本计数等使用。精准的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L:
根据实际脱机运行时的情况,对定时器进行校准和修正,以提高时间计数的准确性

网友M:
这个可以校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