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S51FB9AE替换n76e003的问题求解

楼主(2024-03-29):
原来的device是n76e003,一切都是正常的,就是把device改成了MS51FB9AE编译通过,直接下载仿真不正常。点击start/stop debug sesession图标,左下角会有一个进度显示,正常的大概有2秒才会加载到100%,   但是这个不正常的一点加载进度马上就完成了。有哪位遇到过这个问题,指点一下。

网友A:
检查接线长度,ICE CLCOK, ICE DATA RESET的接线,MCU VDD

网友B:
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于更换了不同的芯片型号导致的。MS51FB9AE和n76e003虽然都属于新唐电子(Nuvoton)的产品线,但是在调试和仿真方面可能存在一些差异

网友C:
您需要确认您使用的调试工具和IDE是否支持MS51FB9AE芯片的仿真和调试

网友D:
有些调试工具和IDE可能需要更新或者切换设置才能支持新的芯片型号

网友E:
建议检查您的调试接口和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F:
一般来说,确保仿真器与目标芯片的连接正确,供电电压稳定,以及接线是否良好会影响到这方面的

网友G:
可以尝试在调试过程中逐步执行代码,观察在不同阶段是否出现异常

网友H:
如果方便,可以使用log或者调试方式,这有助于定位问题所在,可能是由于代码在新的芯片上运行时出现了一些不兼容的情况

网友I:
感觉不替换就好了,你估计不能直接拿来就用的

网友J:
建议直接找个代理商啊,问问直接替换的影响是什么

网友K:
给我的感觉是这俩芯片不完全兼容呗

网友L:
问一下代理比较靠谱

网友M:
你是源码没怎么修改吧

网友N:
这俩芯片估计也不能完全兼容的啊

网友O:
仿真不一样估计是正常的,这俩芯片也不是一样,你单独改device好像也不行吧

网友P:
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更换了不同型号的微控制器后,导致了一些配置或者初始化设置不匹配,从而影响了仿真的正常进行

网友Q:
您可以检查一下您的调试工具(如Keil)是否支持您更换的新型号微控制器,以及是否需要更新相应的芯片支持文件或者调试驱动程序

网友R:
建议确保您的工程代码中对新型号微控制器的配置和初始化是正确的。不同型号的微控制器可能有不同的外设配置和初始化要求,需要根据新型号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进行相应的修改

网友S:
可以检查一下仿真器的连接和驱动是否正常,确保仿真器与新型号微控制器的连接是正确的。

网友T:
可以尝试在Keil中进行更详细的调试,比如查看寄存器的值、跟踪程序执行流程等,以便找出具体的问题所在。

网友U:
一般情况不建议这么修改,还是好好的移植吧,能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