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如何在终端上使用UART输出中文字符

楼主(2024-03-30):
  • 应用程序: 演示如何在终端终端上使用 UART 输出中文字符
  • BSP 版本:M451系列BSP CMSIS V3.01.003
  • 硬件: Nutiny-EVB-M451 LQFP100 V1.3
序列端口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外围端口。 我们不想介绍更多关于序列端口的内容, 而是关注发送中文字符的编码主题。 当中文字符被传送到终端时, 它解决了问题 。

您可以在下列时间下载样本代码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s-downlo. 1209140309。
nuvoton 核

网友A(2024-10-24):
就按照汉字内码的方式实现呗

网友B:
其实你正常输出字符串就行,然后电脑会识别的

网友C:
好像是一般发送的是汉字内码吧

网友D:
定义中文的字符串不就行了吗

网友E:
确保使用支持中文字符的字符编码(如UTF-8)

网友F:
正确配置UART以支持所需的数据传输速率和字符格式

网友G:
在代码中正确处理中文字符的编码和解码

网友H:
确保中文字符串使用UTF-8编码。如果使用其他编码(如GB2312),需要进行相应的编码转换

网友I:
在M451微控制器上使用UART输出中文字符,需要正确配置UART,并确保中文字符串使用支持中文字符的字符编码(如UTF-8)

网友J:
应该直接使用MCU用串口发送就行,不用纠结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