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le6ae的32768晶振不起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03-26):
本来之前打算用m451ld3ae ,结果代理商那里手头只有m451le6ae的样片,我看管脚兼容并且模块相差不多就拿来用了,最开始调程序的时候用的是内部10k时钟和外部12m时钟,后来发现10k准确度比预想的差就想用外部32768晶体(定时唤醒用),结果发现焊上以后不起振,两脚电压都为0.05左右,匹配电容去掉也不行,晶体也换了,测试板也焊了两块都是这样,请问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之前用过m453vg6ae,晶振正常起振)

网友A:
一般来说,应该是兼容的,建议还是看看你的焊接是否正常吧

网友B:
我理解的是你这俩样片应该是能兼容的,是不是程序没烧录?

网友C:
确保您的外部晶振电路设计符合规范。检查您的电路图和PCB布局,确保晶振与微控制器之间的连接正确,晶振的引脚与晶振电容连接正确

网友D:
不应该不起振啊,换个晶振还这样?是不是你电路故障了?

网友E:
确保您的固件配置正确,正确设置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在使用外部晶振时,通常需要在微控制器的时钟配置中选择外部时钟源,并根据晶振的频率进行相应的配置

网友F:
如果更换了晶振仍然无法起振,可能需要考虑更换其他型号的晶振

网友G:
一般的话,有些微控制器对晶振的型号和频率有一定的要求,可能需要根据微控制器的规格手册来选择合适的晶振型号

网友H:
检查晶振和微控制器之间的焊接是否良好,确保没有焊接问题或者接触不良。同时,检查晶振与微控制器之间的连接线路是否正确连接,没有短路或者断路等问题

网友I:
外部晶振通常需要配合合适的电容来确保振荡稳定

网友J:
其实楼主可以尝试使用不同数值的电容来匹配您的晶振,通常可以选择10pF至33pF范围内的电容。根据晶振的厂家推荐值或者典型应用电路来选择匹配电容

网友K:
两端并联个1M电阻试试

网友L(2024-05-03):
建议使用6pF的晶振

网友M:
电路的设计可能存在不足,例如负载电容不匹配、电源稳定性不足、或者晶振与电路之间的布局不恰当等。

网友N:
微控制器中已经正确烧录了相应的程序,特别是与晶振相关的配置部分。

网友O:
程序里面启用和配置好使用外部低速晶振没

网友P:
晶振引脚正确接地,以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Q:
使用的匹配电容与晶振相匹配,且电容质量没有问题。

网友R:
如果无源晶振难以起振,可以考虑使用有源晶振,因为它不需要外部驱动即可产生稳定的振荡信号

网友S:
晶振的电源不稳定或者存在噪声,也可能会影响晶振的起振。

网友T:
在晶振两端并联一个高阻值的电阻可能有助于起振

网友U:
如果怀疑晶振本身的问题,可以尝试更换一个高质量的晶振。

网友V:
晶振本身质量有问题也是不起振的一个常见原因。可以尝试更换晶振来排除这个问题。

网友W:
是不电容选的有问题啊

网友X:
检查单片机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Y:
作交叉验证,把NUMAKER BOARD上面可动的晶振交换到你的板子
如果NUMAKER BOARD会动,就你的板子或MCU问题
如果NUMAKER BOARD会动,就晶振的问题

网友Z:
优化PCB布线,尽量缩短晶振电路的走线。

网友Q:
晶振不起振可能是由多个因素引起的

网友AA:
电路设计中可能存在负载电容不匹配、电源稳定性不足或晶体与电路布局不当等缺陷。

网友R:
检查周围是否有其他可能干扰晶振起振的电子设备或线路。

网友AB:
晶振不起振主要是匹配电容不合适,如果匹配电容直没有问题,就看一下时钟配置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AC:
如果晶体振荡器仍然无法振动,你可能需要考虑更换另一款晶体振荡器

网友:
外围电路的干扰也可能影响晶振的起振,需要注意电路设计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AD:
晶振引脚正确焊接,没有虚焊或短路现象。

网友:
晶振本身的品质、PCB布线、晶振外接的匹配电容、晶振并联的反馈电阻

网友AE:
检查PCB板是否受潮,如有问题,进行干燥处理。

网友AF:
避免在晶振两脚之间走线,以减少干扰。

网友T:
检查是否有其他电子设备产生的电磁干扰可能影响晶振。

网友Z:
在布线时,应确保晶振电路的走线尽量短且靠近IC,避免在晶振两脚间走线。

网友AG:
如果焊接过程中温度控制不当或焊接时间过长,可能会导致晶振内部温度超过其承受极限,从而影响晶振的起振。建议使用符合要求的焊锡,并控制好焊接的时间和温度。

网友AH:
内部程序启用和配置良好,可以使用外部低速晶体振荡器

网友AI:
晶振的负载电容如果与IC不匹配,或者外接电容与晶振负载电容不匹配,也会影响晶振的正常工作。

网友R:
检查负载电容和匹配电容的数值和品质

网友X:
选择适合的晶振品牌和负载电容对于晶振起振至关重要。

网友AJ:
外接电容与晶振的负载电容相匹配

网友AK:
改善晶振的布局,确保其不受其他电路部分的影响。

网友AL:
PCB板上的布线如果存在问题,比如走线过长或者在晶振两脚之间有走线,都可能导致晶振不起振。

网友AG:
建议更换正品芯片

网友AM:
如果单片机本身存在问题,也可能导致晶振不起振。可以通过交换实验来排除晶振为不良品的可能性。

网友AN(2024-06-04):
检查其他可能干扰晶体振动的电子设备或电线。

网友AO:
晶体振荡器本身的质量也是不振动的一个常见原因,你可以尝试更换晶体振荡器来消除这个问题。

网友AP:
检查微控制器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AQ:
水晶管脚接地良好以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AR:
外部晶体振荡器通常需要与适当的电容配对,以确保稳定的振荡

网友AS:
优化多氯联苯路由,尽量减少晶体振荡器电路的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