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NuTiny-EVB-m451的仿真器,是否可以直接在Jp1和JP4直接外部加入5V电源?

楼主(2024-03-23):
请问,如果希望使用Nutiny-EVB-m451的仿真器,但是M453的CPU部分希望是5V供电,我是否可以直接在Jp1和JP4直接外部加入5V电源,然后将仿真器的Mini USB连接到电脑上面。

网友A:
可以啊,可以让MCU单独供电的

网友B:
一般是可以支持5V电源的吧

网友C:
你说的M451是不是3.3的电压阈啊?

网友D:
不建议使用5V供电,风险不小的

网友E:
直接使用3.3V供电有啥问题吗?

网友F:
CPUyong 5V?不过要是MCU能支持5V,其实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