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885AT28无法仿真和下载程序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2024-03-24):
大家好,我第一次用N76E885AT28的芯片,下载程序是总是显示“验证APROM失败” 也无法仿真,请教这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A:
要确保仿真器或下载器与N76E885AT28的连接正确。检查连接线是否良好,确认供电电压和信号线连接正确

网友B:
看看使用的仿真器或下载器支持N76E885AT28,并且设置正确。有些仿真器或下载器需要在软件中选择目标芯片型号,确保选择了正确的型号

网友C:
确保N76E885AT28芯片的供电正常。检查供电电路是否正常,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D:
有些微控制器具有芯片保护位,如果设置了保护位,可能会导致无法下载程序。可以尝试对芯片进行擦除操作,清除保护位

网友E:
在使用仿真器或下载器的软件中,确保选择了正确的接口和通信参数。比如选择了正确的通信接口(如JTAG、SWD等),以及正确的通信速率等。

网友F:
有时候芯片处于异常状态(比如复位状态、低功耗模式等),可能会导致无法下载程序。可以尝试对芯片进行复位操作,或者将芯片从低功耗模式唤醒

网友G:
你可以看看目标板是否正确上电的

网友H:
我觉得可能是芯片锁死了

网友I:
这种芯片是不是有熔丝保护位啊?你是新片吗

网友J:
有可能是供电不稳或者芯片故障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