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设置掉电模式,有没有办法进入到传说的20uA?

楼主(2024-03-23):
复位就进入掉电模式,大约的电流是60uA. 有没有办法进入到传说的20uA?

网友A:
测试方法是否标准,测试设备精度是否合适,是否进入掉电功能

网友B:
有的,注意板子不能有外围电路有电流消耗

网友C:
20Ua需要确认硬件不能有漏电

网友D:
这么说吧,20μa是理论值啊,你实际是要比它高的

网友E:
什么叫传说,看手册,手册上写的肯定能达到。

网友F:
N76E003芯片具有多种低功耗模式,包括掉电模式。要实现20uA的低功耗,你可以试试降低主频的

网友G:
N76E003芯片通常具有多种低功耗模式,包括掉电模式、深度睡眠模式等。您可以选择最适合您应用需求的低功耗模式

网友H: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前,关闭不必要的模块和外设,比如关闭定时器、关闭外部中断等。

网友I:
编写优化的代码,确保在低功耗模式下只有必要的操作在执行,避免不必要的功耗。

网友J:
合理设计外围电路,包括使用低功耗的外部器件、优化电源管理电路等。

网友K(2024-04-22):
选择合适的时钟源和时钟频率,以最小化功耗

网友L:
在低功耗模式下,选择合适的唤醒源,确保能够在需要时唤醒芯片。

网友M:
可以尝试将N76E003芯片的功耗降低到20uA以下。需要注意的是,实际的功耗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外围电路设计、软件设计、工作条件等

网友N:
建议需要进行一些实际的测试和优化来达到最低功耗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