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003在使用管脚中断异常如何解决?

楼主(2024-03-27):
新唐003在使用管脚中断的时候,无论我配置为高电平触发还是低电平触发或是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沿触发,在没有任何信号的情况下,老是触发进去中断,代码在图片中这个就是使用的官方提供的例程,使用的是你们的开发板,管脚都是悬空没操作状态下。帮忙看看是不是哪里配置不对,而且我发现使用管脚中断时IO口配置为输出模式居然也可以触发。

网友A:
检查管脚到外部中断触发设备的连接是否正确,没有焊接错误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B:
如果使用的是外部中断触发,确认外部设备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网友C:
电源供应稳定,避免电压不稳定导致的异常。

网友D:
检查硬件是否存在故障

网友E:
可以是上升沿、下降沿、高电平或低电平触发。这需要通过操作相关的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F:
如果标志位没有被正确清除,可能会导致中断无法再次触发。

网友G: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查看并清除相应的中断标志位。

网友H:
查阅新唐N76E003的官方文档,看是否有关于中断使用的特殊说明或注意事项。

网友I:
程序配置的有问题吧

网友J:
悬空的IO口可能会受到电气干扰,导致中断异常触发。建议您在测试时将未使用的IO口设置为固定的电平,或者使用上拉/下拉电阻将其拉到一个确定的电平

网友K:
确保您的中断配置正确,包括触发方式(高电平触发、低电平触发、上升沿触发、下降沿触发)、中断使能等。同时,检查中断服务程序是否正确编写,是否及时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L: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确保中断引脚连接正常,没有接线问题

网友M:
有些芯片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存在一些特殊的中断触发情况,建议查阅芯片手册,了解具体的中断触发条件和注意事项

网友N:
关于IO口配置为输出模式也可以触发中断的情况,这可能是由于芯片的特性或者外部电路的影响。

网友O:
在实际应用中,应该避免将IO口配置为输出模式时仍然连接到外部电路,以免产生意外的影响。

网友P:
管脚异常?是被外部干扰了吗?

网友Q:
可以考虑弄个屏蔽罩之类的?

网友R:
你用的是啥环境啊?感觉是有干扰会引起这样的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