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n76e003单片机怎么利用内部的带隙电压计算外部电压?

楼主(2024-03-28):
最近diy制作一个USB电源电流表,使用的N76E003单片机,液晶屏显示部分程序,也弄好了,就差adc采样了,想利用内部带隙电压计算外部电压值,不知道怎么计算,读取UID最后两个字,值为1663,计算出来的带隙电压值为1.24725v,用ADC读取带隙电压采样值为1613,芯片手册看的不怎么明白带隙电压与满量程adc比例关系,**大佬给讲解一下

网友A:
怎么做的,电流表是什么原理?

网友B:
读取UID然后计算电压?没看懂呢我

网友C:
其实你就用ADC就可以了啊

网友D:
如果不会用内部ADC,可以外置个ADC芯片,直接操作就好了

网友E:
根据您提供的信息,N76E003芯片的UID最后两个字为1663,这个值可能是用来标识芯片的唯一ID,与带隙电压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F:
带隙电压是芯片内部用来作为参考电压的一个固定值,通常用于ADC的参考电压。

网友G:
带隙电压是芯片内部的一个固定电压,通常由芯片制造商在数据手册中给出。在N76E003的数据手册中,带隙电压通常会以一个固定的数值来表示,比如1.2V或者1.25V。您提到的带隙电压值为1.24725V,可能是根据芯片的实际测试得出的数值。

网友H:
在使用ADC进行外部电压采样时,通常需要将外部电压与带隙电压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外部电压的实际数值

网友I:
你看看手册吧,看看用带隙电压值如何计算外部电压值

网友J:
如果这么麻烦不如用外置的ADC芯片采样了

网友K:
这种带隙电压值是一个参考值吧,就像是MCU的参考电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