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Edu M451的Nu-Link-Me更新过后,电脑无法辨识USB ICE 如何解决?

楼主(2024-03-24):
今天写程式时,按了更新( 因为有新版本时,Keil 就会问要更新 ),一更新后电脑就读不到了,将官方的驱动都装过一次,结果还是无效
各位有没有强制安装哪个驱动就解决,或者我应该如何降版本(  因为电脑读不到,导致我不能烧旧版 )

网友A:
之前好使吗?之前是可以驱动的吗?

网友B:
可能是更新导致的吧,可以退回更新试试

网友C:
尝试重新安装Nu-Link-Me的驱动程序。您可以在官方网站或者开发板的官方支持页面上找到最新的驱动程序,并按照说明进行安装

网友D:
确保USB连接线正常工作,尝试更换不同的USB连接线或者接口,以确保连接质量良好

网友E:
在Windows系统中,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是否有未知设备或者错误设备出现。如果有,尝试更新驱动程序或者卸载重新连接

网友F:
如果固件更新后出现问题,尝试回滚到之前的固件版本,看是否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G:
建议您联系NuEdu M451的技术支持团队,他们可能会提供更专业的帮助和支持

网友H:
可以看看你都操作了啥,退回一下估计就能好了吧

网友I:
可能是你的link不支持升级吧,升级之后就会嘎?

网友J:
试试换台电脑试试呢?看看是电脑的问题还是link的问题

网友K:
驱动程序的更新可能会导致USB设备无法被正确识别。

网友L:
查看NuEdu M451的用户手册或在线文档,看看是否有其他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以及是否有推荐的解决方案。

网友M:
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查看“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部分。如果Nu-Link-Me被识别为一个未知的设备或者带有黄色感叹号的设备,请尝试右键点击该设备,选择“更新驱动程序”。

网友N:
检查您的操作系统是否与Nu-Link-Me的最新固件版本兼容

网友O:
有时候简单地重新启动电脑就可以解决一些临时的硬件识别问题。

网友P:
确认USB线和连接没有问题,以及Nu-Link-Me设备本身没有损坏。

网友Q:
将USB ICE断开连接,关机后再次开机,然后重新连接USB ICE,看是否能够被识别。

网友R:
重启电脑

网友K:
Nu-Link-Me软件在更新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尝试重新安装或回滚到之前的版本。

网友S:
Nu-Link-Me正确连接到电脑的USB端口,并且没有松动。您可以尝试拔下USB连接,然后重新插入,看看是否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P:
有足够的权限来安装和运行驱动程序。有时候,权限问题可能导致USB设备无法被识别。

网友R:
不稳定的连接或者USB端口的问题可能导致设备无法被识别。

网友T:
尝试更换不同的USB端口或使用其他USB线缆进行连接。

网友U:
Nu-Link-Me通常配有专用的软件来更新固件和管理设备。可以尝试使用该软件来恢复或更新固件。

网友M:
更换USB线缆,以排除线缆损坏的可能性。

网友T:
可以尝试重置Nu-Link-Me。

网友V:
重新启动计算机,有时候这可以解决一些临时性的USB识别问题。

网友W:
Nu-Link-Me已经正确连接到电脑的USB端口,并且开发板与Nu-Link-Me之间连接良好。

网友X:
右键点击并更新驱动程序

网友Y:
已经安装了最新版本的Nu-Link USB Driver。

网友R:
已经安装了最新版本的Nu-Link-Me驱动程序

网友X:
可以尝试将Nu-Link-Me恢复到出厂设置

网友Z:
有时计算机的简单重启可以解决一些临时的硬件识别问题。

网友P:
在 集成开发环境中,可以尝试刷新Nu-Link-Me的固件。这通常可以通过IDE的选项来完成,例如在Keil中,可以通过“Debug”->“Settings”->“Driver Setup”来刷新固件。

网友AA:
简单的重启电脑可以解决USB设备识别问题。

网友W:
前往NuEdu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的USB ICE驱动程序,并安装到电脑上

网友AB:
Driver updates may cause USB devices not to be correctly identified。

网友AC:
Nu-link-me 已正确连接到计算机的 usb 端口,开发板与 nu-link-me 连接良好。

网友AD:
最新版本的 nu-link,usb,驱动程序已经安装。

网友AE:
回退一个版本试一试

网友AF:
一个简单的计算机重新启动可以解决 USB 设备识别问题。

网友AG:
操作系统升级了?可能是驱动和操作系统不兼容。

网友AH:
The latest version of the nu-link-me driver is instal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