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程序串口1的部分无法成功运行是为什么?

楼主(2024-03-25):
N76E003程序串口1的部分无法成功运行是为什么?

网友A:
配置有问题吧

网友B:
可以先拿n76e003 bsp代码先跑看看

网友C:
如果不能运行的话,提示你什么呢?

网友D:
我觉得可能是你配置的问题吧,需要自己修改一下啊

网友E:
你有没有官方的例程,跑一下官方例程试试?

网友F:
检查串口1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包括引脚连接、电平匹配、波特率设置等。确保串口1的硬件连接符合N76E003的规格要求

网友G:
检查串口1的软件配置是否正确,包括波特率设置、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参数是否与外部设备匹配。同时,确保在程序中正确初始化和使用串口1

网友H:
如果您在程序中使用了串口1的中断功能,需要确保中断服务程序编写正确,并且中断使能和优先级设置正确

网友I:
N76E003的时钟设置对串口通信也有影响,需要确保时钟设置正确,以满足串口通信的要求

网友J:
确保芯片的供电稳定,电源电压符合规格要求

网友K:
有时候其他外设的干扰也可能影响串口通信,需要确保其他外设的工作不会影响串口1的正常运行

网友L:
是无法启动还是无法输出/接收数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