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S51在KEIL里下载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4-03-24):
我用的是主芯片是:MS51FB9AE。    现在程序在KEIL里编译后,下载仿真时发现一个问题。
       当点了“START/STOP DEBUG SESSION"键后,有的时候指针能自动跳到   void main(void)  函数,然后正常运行。

网友A(2024-04-27):
对于你在 KEIL 中编译后下载仿真时遇到的问题,这可能是由于仿真器连接或配置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B:
建议看看仿真器的链接方面,确保仿真器连接正常

网友C:
我觉得你可以检查仿真器与目标芯片的连接是否良好,确保连接稳定

网友D:
在 KEIL 中,确保仿真器配置正确,包括目标芯片型号、仿真器类型等

网友E:
有时候仿真器无法正确复位目标芯片,可以检查目标芯片的复位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F:
确保 KEIL 软件的设置正确,包括目标芯片型号、仿真器配置等

网友G:
建议查阅目标芯片的数据手册和 KEIL 的相关文档,或者向 KEIL 官方技术支持寻求帮助

网友H:
一般要是供电不足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I:
你说的应该是哪个软件的功能没勾选导致的吧

网友J:
如果要是使用printf,而没勾选microUSB的话,可能会这样

网友K:
为什么要选上面这个啊?

网友L:
看起来没啥问题啊

网友M:
是不是仿真器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