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在keil中找不到ms51f0ae芯片?

楼主(2024-03-24):
为什么在keil中找不到ms51f0ae芯片?

网友A:
没安装PACK包

网友B:
很明显的芯片PACk包没安装

网友C:
需要安装新唐的nulink driver,会把pack装到keil中

网友D:
说明keil的pack你没装呗

网友E:
一般是支持的啊,好像新唐的这种芯片都支持的

网友F:
要安装pack支持包才能有的

网友G:
你得用keil for C51的吧

网友H:
这芯片是32还是51内核啊

网友I:
你试试官方的例程呗,看看是否能正确打开

网友J:
我觉得可能是芯片故障了?也有可能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K:
那你看看芯片是否正常工作或者正常供电,然后再看其他的

网友L:
你连接的目标板是正确的吗?

网友M:
你是说选型芯片就没有它?难道这个keil版本不对?

网友N:
一般如果是51内核的话,需要单独下载51版本的keil才对

网友O(2024-04-27):
我也碰到过,要区KEIL官网那下载C51芯片包才能识别MS51系列驱动

网友P:
装一装拓展包就行了

网友Q:
是否已经安装了对应芯片型号的包

网友R:
Nuvoton的MS51系列,你 需要安装Nuvoton的NuMicro Nano系列支持包。

网友S:
Keil版本不支持该芯片,你需要升级到一个支持该芯片的版本或者更换一个支持的版本。

网友T:
查找是否有针对ms51f0ae的第三方支持包,并按照说明将其添加到Keil中。

网友U:
ms51f0ae是基于8051内核的,你可以尝试在Keil中选择一个与ms51f0ae相近的、已经支持的8051内核芯片进行编程。

网友V:
在Keil的官方网站或者Nuvoton的官方网站查找是否有可用的设备支持包

网友W:
Keil需要对应的芯片支持包(PACK)才能识别和使用特定型号的微控制器。如果MS51F0AE的支持包没有安装,那么在Keil中是不会显示该芯片的。

网友X:
使用的Keil版本是否支持你所寻找的芯片型号。

网友Y:
有些微控制器需要额外的支持包或者设备文件才能在Keil中使用

网友Z:
Keil版本过低,可能不支持MS51F0AE芯片。

网友AA:
我觉得可能是芯片故障,有可能

网友AB:
要安装对应的设备支持pack包才得行

网友C:
安装下NULINK DRIVER即可

网友AC:
MS51系列通常是基于8051内核的, 需要使用Keil C51版本。

网友AD:
在某些情况下,安装目录可能没有写入权限。

网友AE:
软件升级下 ,或者我发你 升级软件包

网友AF:
如果是在Windows操作系统上,可能是因为操作系统权限不足

网友AG:
你连接到正确的目标板了吗?

网友:
可能是在安装Keil软件的时候没有选择安装ms51f0ae相关的支持包。

网友AH:
支持包可能因为某些原因没有正确安装。

网友AI:
如果已安装器件支持包,但依然找不到芯片,请检查器件支持包的版本

网友AF:
Keil的芯片支持列表可能会随着软件版本的更新而有所变化。

网友AJ:
你是说,选择芯片没有它,这个 Keil 版本错了吗?

网友AK:
在Keil的Options for Target菜单下,选择Target选项卡,然后在Microcontroller中选择你的芯片型号。

网友AL:
需要更新或安装包含该芯片型号的芯片包。

网友AM:
去下载一个PACK包安装一下就好

网友AN:
Keil5将集成开发环境与器件支持包分开

网友AO:
未安装相应的设备包

网友AP:
设备包版本过旧

网友AQ:
Keil版本不支持

网友AR:
需要升级到最新版本以获得对ms51f0ae的支持。

网友AO:
尝试手动添加MS51F0AE芯片的配置文件

网友AS:
需要从芯片制造商或者Keil的官方网站下载并安装。

网友AT:
检查相应芯片型号的封装是否已安装

网友AU:
使用的Keil版本是否支持ms51f0ae芯片

网友AV: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Keil

网友AW:
没有安装PACK支持包的原因。

网友AX(2024-06-04):
通常,如果使用51内核,则需要分别下载51版本的 keil

网友AY:
需要安装新堂的环节,驾驶员将包装装入龙骨

网友AZ:
我也遇到过,到 Keil 网站下载 c51芯片包来识别 ms51系列驱动程序

网友BA:
由于某些原因,可能无法正确安装支持包。

网友BB:
Keil 版本不支持该芯片,因此您需要升级到支持该芯片的版本,或者用支持该芯片的版本替换该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