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4使用ICP和keil下载关机电流不同是为什么?

楼主(2024-03-28):
mini54单片机,同一块板子,用keil下载后,关机电流为29uA左右的正常电流。但是用ICP下载后,电流变为120uA左右。同一块板反复上电,反复唤醒试过很多次。也试了几块板子,现象都相同。
        nu-link驱动版本V1.30.6491,ICP programmer版本v1.30.6491。都是最新版的。
        已经将所有外设断开,只留MCU供电,可以肯定是MCU本身耗电不同。
        ICP的各种设置选项都试过:改变加密与非加密,IO口上电三态与准双向都试过。

        不知大家是否有碰到同样问题?

网友A:
不同下载工具还能导致功耗不同?第一次遇到。应该是两次配置字不同吧?

网友B:
可能是IO配置,进省电之前,把所有IO 设成QUASI HIGH。
手摸IO,电表看看电流有没有跳动,有的话表示电流没有在固定准位上面

网友C(2024-05-14):
这个问题看起来非常复杂,因为你已经尝试了多种方法,包括更换多块板子和调整各种设置选项,但问题仍然存在。这种情况可能需要更深入的分析和调试。

网友D:
由于你已经尝试了多种方法,包括更换多块板子和调整各种设置选项,但问题仍然存在,建议直接联系 mini54 单片机的厂商或技术支持团队。他们可能能够提供更具体的支持和解决方案,或者确认是否存在硬件或软件方面的问题。

网友E:
确保你的 mini54 单片机的固件是最新版本。有时候固件更新可以修复一些已知的问题或缺陷

网友F:
尝试使用其他调试工具或方法来确认问题。例如,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来观察下载后的电流波形,以确定是否存在异常的电流消耗模式

网友G:
对下载后的固件进行深入分析,包括反汇编、静态分析和动态调试,以确定是否存在异常的代码或行为导致了电流增加

网友H:
检查你的硬件设计,包括供电电路、外设连接等,确保没有设计缺陷导致了异常的电流消耗。

网友I:
如果你有团队成员或同事,可以进行讨论和交流,也许他们有类似的经验或想法,能够帮助你找到解决方案

网友J:
我觉得可能是你电路设计的问题吧

网友K:
你烧录接口部分做个保护,可能是烧录的时候对IO搞的漏电流吧

网友L:
是不是有电容啥的,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