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S51PC0AE 外部4-24M时钟设置不成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03-25):
如题,硬件描述:22.1184M晶振外接在HXT引脚(P00,P01)上,对地接24p电容。

网友A:
代码咋配置的

网友B(2024-05-10):
虽然支持4-24M的,但是建议还是使用官方推荐的频率,好配置

网友C:
你的时钟部分怎么配置的啊?

网友D:
一般情况是用12M的主频频率应该就行吧

网友E:
用示波器检查外部时钟源的频率和波形

网友F:
看看你的代码吧,估计是你的时钟初始化部分配置不对吧

网友G:
可能设置不成功的吧,因为寄存器没对应?

网友H:
检查时钟配置寄存器是否正确

网友I:
那你焊接个外部晶振,用官方开发板一致的晶振试试?

楼主:
启动配置与你的时钟源设置是否相匹配

网友J:
不成功就换个晶振?或者检查一下是不是晶振部分没焊接好啊

网友K:
我觉得可能是芯片有点故障吧,不然咋能不好使呢?

网友L:
设置不成功提示啥啊?

网友M:
是不是对地电容搞大了?换成12PF的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