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用DMA的方式读写串口数据?

楼主(2024-03-29):
串口接收(或者发送)的数据比较大,如果用中断逐字节从FIFO读数据太耗时了,光盘里的找不到有关DMA读写串口的demo

哪有朋友有相关的资料,能让我参考参考,感谢

网友A:
可以去网络获取

网友B:
对于串口接收或发送大量数据时,逐字节使用中断从FIFO读取或发送数据可能会导致性能问题

网友C:
一般不是有DMA之类的吗

网友D:
可以使用中断的方式实现发数据的,就会好一些

网友E:
许多微控制器都支持DMA功能,可以通过DMA控制器来实现串口数据的快速传输。通过配置DMA通道

网友F:
其实可以实现串口数据的批量传输,减少CPU的负载,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G:
如果无法使用DMA,可以对中断处理程序进行优化,减少中断处理的开销。例如,可以在中断处理程序中一次性处理多个字节的数据,而不是每次只处理一个字节

网友H:
如果可能的话,可以考虑使用硬件流控制(如RTS/CTS或DTR/DSR)来控制数据的流动,以避免数据丢失或溢出,并提高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效率

网友I:
根据具体情况,可以优化串口的配置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以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J:
可以改变一下串口的速度,估计也会好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