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PT32L007 与SC7A20H IIC通讯源代码分享

楼主(2024-03-23):
#define   READ_ADDR    0x33
#define   DEVICE_ADDR  0x32

u8 arry_write[10]={0x37,0x01,0x40,0x88,0x01,0x2a,0x01,0x00};

void I2C_GPIO_Config(void)
{
        /* 配置I2C管脚的复用功能 */
        GPIO_DigitalRemapConfig(AFIOB, GPIO_Pin_5, AFIO_AF_0,ENABLE);        //PB5 I2C SDA
        GPIO_DigitalRemapConfig(AFIOB, GPIO_Pin_4, AFIO_AF_0,ENABLE);        //PB4 I2C SCL
}
void I2C_Driver(void)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
    I2C_InitStruct.I2C_Acknowledge = I2C_Acknowledge_Disable;
    I2C_InitStruct.I2C_Broadcast = I2C_Broadcast_Disable;
    I2C_InitStruct.I2C_OwnAddress = 0x00;
    I2C_InitStruct.I2C_Prescaler = 640-1;
    I2C_Init(I2C,&I2C_InitStruct);
}

/**
* @brief IIC写函数
* @param pBuffer:需要写入的数据
* @param WriteAddr:从机地址
* @param NumByteToWrite:需要写入的数据长度
* @retval 无
*/
void I2C_EE_Write(u8 pBuffer, unsigned int WriteAddr, u16 data_size)
{
//        int i;
/******************等待从机ready***************/
        I2C_GenerateEvent(I2C,I2C_Event_Start,DISABLE);
        I2C->CCR |= I2C_CCR_SI | I2C_CCR_ACK;
        I2C_Cmd(I2C,DISABLE);
        I2C_Cmd(I2C,ENABLE);

        I2C_GenerateEvent(I2C,I2C_Event_Start,ENABLE);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I2C_FLAG_StartOk)!= SET);

        I2C_SendAddr(I2C, DEVICE_ADDR);//器件地址,写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I2C_FLAG_MASGetAckW)!=SET);

        I2C_SendData(I2C,WriteAddr);//发送要写的字地址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I2C_FLAG_MDSGetAck)!=SET);
//        for(i=0;i<data_size;i++)
//        {
//                I2C_SendData(I2C, *(pBuffer++));
//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I2C_FLAG_MDSGetAck) != SET);
//        }

        I2C_SendData(I2C, pBuffer);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I2C_FLAG_MDSGetAck) != SET);

                /******************发送停止位***************/
        I2C_GenerateEvent(I2C,I2C_Event_Stop,ENABLE);
}

//uint8_t I2C_EE_Read(u8* pBuffer,u16 ReadAddr, u16 DeviceAddr, u16 data_size)
uint8_t I2C_EE_Read(u16 ReadAddr)
{
//        int i;
        uint8_t date = 0 ;
/******************等待从机ready***************/

        I2C_GenerateEvent(I2C,I2C_Event_Start,ENABLE);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I2C_FLAG_StartOk)!= SET);

        I2C_SendAddr(I2C, DEVICE_ADDR);//器件地址,写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I2C_FLAG_MASGetAckW)!=SET);

        I2C_SendData(I2C,ReadAddr);//发送要读的页地址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I2C_FLAG_MDSGetAck)!=SET);
        //printf("-----%s  %d----\n", __func__, __LINE__) ;
        I2C_GenerateEvent(I2C,I2C_Event_Stop,ENABLE);

/******************接收数据***************/
        I2C_GenerateEvent(I2C,I2C_Event_Start,ENABLE);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I2C_FLAG_StartOk)!= SET);

        I2C_SendAddr(I2C, READ_ADDR);//器件地址,读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I2C_FLAG_MASGetAckR)!=SET);

        I2C->CCR=I2C_CCR_ACK|I2C_CCR_SI;//主机发送NACK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I2C_FLAG_MDGSendNack) != SET);
        date = I2C_ReceiveData(I2C);

        /******************发送停止位***************/
        I2C_GenerateEvent(I2C,I2C_Event_Stop,ENABLE);

        return date ;
}

init(void)
{
        I2C_EE_Write(arry_write[0], 0x20, 1);Software_Delay(100000) ;
        I2C_EE_Write(arry_write[1], 0x21, 1);Software_Delay(100000) ;
        I2C_EE_Write(arry_write[2], 0x22, 1);Software_Delay(100000) ;
        I2C_EE_Write(arry_write[3], 0x23, 1);Software_Delay(100000) ;
        I2C_EE_Write(arry_write[4], 0x1f, 3);Software_Delay(100000) ;
        I2C_EE_Write(arry_write[5], 0x30, 1);Software_Delay(100000) ;
        I2C_EE_Write(arry_write[6], 0x32, 1);Software_Delay(100000) ;
        I2C_EE_Write(arry_write[7], 0x32, 1);Software_Delay(100000) ;
}

楼主:
SC7A20H单击 的例程

寄存器地址, 设置值,

   0x20,0x47,
   0x23,0x88,    //+-2g
   0x21,0x31,
   0x22,0x40,    //AOI中断on int1
   0x25,0x00,
   0x24,0x00,
   0x30,0x2a,    //x,y,z高事件或检测
   0x32,0x05,    //检测门限: 1-127, 值越小, 灵敏度越高
   0x33,0x00,

楼主:
震动例程

adxl_i2c_write(0x20,0x37);
adxl_i2c_write(0x21,0x01);
adxl_i2c_write(0x22,0x40);
adxl_i2c_write(0x23,0x88);
adxl_i2c_write(0x1f,0x01);
adxl_i2c_write(0x30,0x2a);
adxl_i2c_write(0x32,0x05);
adxl_i2c_write(0x33,0x00);

楼主:
6D/4D 的检测例程 :

楼主:
SC7A20H软件滤波例程

网友A:
这是什么应用

网友B(2024-06-11):
楼主有SPI例程吗  191375449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SPI例程吗

没有写SPI例程,求分享...

网友C(2024-09-01):
谢谢分享,正好在找资料

网友D(2024-12-13):
楼主试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