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子元器件作用疑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4-03-24):
R49与D9形成恒流源,感觉这个光耦驱动累赘设计部分多,普通光耦速度又不快,驱动快也没有用处

网友B:
猜测理由:R48下拉基极,主要作用是提供一个电流通路,输入电压较低时起到一个防误作用;D7、D8目的应该是防止电源接反的,保护光耦和三极管。

网友A(点评):
R48这里只能起到下拉泄放三极管基极存储电容加速作用,但普通光耦速度慢,没有作用;防误导通作用也实际没有用处,光耦驱动电流得0.5mA输出段才有比较好的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9与D9形成恒流源,感觉这个光耦驱动累赘设计部分多,普通光耦速度又不快,驱动快也没有用处 ...

谢谢,那么其它两支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是否可以去掉?

网友A(点评):
不直到设计用途,也没有前置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理由:R48下拉基极,主要作用是提供一个电流通路,输入电压较低时起到一个防误作用;D7、D8目的应该是 ...

谢谢,两支二极管在现实电路中几乎没有看到过,感觉有些冗余。

网友C:
下面那堆电路起恒流作用,输入端电压大范围变化时,通过光耦发光管的电流基本恒定不变。
D8对恒流值起关键作用,不可简单弃用。
D7是反接保护,防止光耦发光管反向击穿。

大概的恒流值是(3.3-0.7-0.7)V / 330R ≈ 5.8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那堆电路起恒流作用,输入端电压大范围变化时,通过光耦发光管的电流基本恒定不变。
D8对恒流值起关键 ...

收到,多谢坛友们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