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D/JTAG communcation failure解决

楼主(2024-03-23):
OLED使用PB4作SDA、PB5作SCL,在main函数加上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WJ_NONJTRST_REMAP, ENABLE);后,出现SWD/JTAG communcation failure,如何解决,球各位大佬解答

int main(void)
{
        int VOUT1,V_s=0,V_g=0,I_s=0,I_g=0,IOUT1,VIN1,VIN_b,VIN_s,VIN_g;
    systick_config();
    rcu_config();
    gpio_config();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WJ_NONJTRST_REMAP, ENABLE);
          gpio_bit_write(GPIOB,GPIO_PIN_4,RESET);
//        gpio_bit_write(GPIOC,GPIO_PIN_8,SET);
//        gpio_bit_write(GPIOC,GPIO_PIN_9,SET);
          gpio_bit_write(GPIOC,GPIO_PIN_11,SET);
          gpio_bit_write(GPIOC,GPIO_PIN_12,SET);
    OLED_Display();

楼主:

对了,这是用GD32E503RE系列的芯片

网友A:
应该是跟SW引脚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