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 stm32G030f6p6这个芯片到底能不能串口ISP烧写程序的?

楼主:
我测试的是淘宝买回来的现成最小系统板模块。我已经通过SWD把nBOOT_SEL设为0,现在芯片已经受BOOT0引脚的控制,我把BOOT0上拉到3.3V,想通过串口1(1脚PB7、20脚PB3)+FlashLoader下的Demonstrator GUI进行串口烧写,但是仍然烧写不了。我在stm32g0f6p6的数据手册和《RM0454 Reference manual》上搜ISP也没有搜到相关信息,无计可思下想问下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2024-03-25):
楼主,相关的而硬件手册上没有写ISP的调试过程嘛?

网友B:
你自己用IAP的方式烧录吧,别想着ISP了

网友C:
固件是不是很大啊?导致不能烧录?

网友D:
一般ISP是可以的啊,你参考STM32F103的试试?

网友E:
应该是支持ISP的方式烧录的

网友F:
你可以看看手册是否有这方面的介绍啊?

网友G:
一般要是有boot的话,估计可以用ISP烧录的

网友H:
好像不支持ISP的方式,只支持SWD的方式

网友I:
一般STM32G030F6P6芯片支持串口ISP烧写程序,您可以使用适当的调试/烧写工具和软件来进行相关操作

网友J:
具体还是看看吧,我觉得是支持,因为有boot

网友K:
你这芯片没有PB2啊?没有boot1的啊?

网友L(2024-09-11):
芯片的大坑,ISP不是1,20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