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插入stlink仿真器后,板子死机

楼主(2024-03-24):
最近调试项目,stlink仿真器挂着在板上方便调试过程修改代码,外测试过程中发现只要stlink保持连接电脑并插入到板子下载口状态,板子程序就跑飞。请问谁遇到过这种现象,谢谢分享下。

网友A:
是不是电平冲突了

网友B:
楼主确定是程序跑飞了?一般应该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C:
仿真器配置是否正确且与开发环境是否兼容

网友D:
ST-Link与板子之间的通信有问题

网友E:
板子坏了吧

网友F:
更新ST-Link仿真器的固件试试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F:
电源不稳定或电压过高/过低都可能导致板子死机。

网友G:
明显板子哪里硬件设计问题;
该加抗干扰,保护等没加

网友H:
是不是哪里有短路啊

网友I:
具体是什么现象?

网友J:
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没有配置SW模式?

网友K:
换成JLink试试呢?

网友L:
接口对不对?是不是引脚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