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大牛总结的30个PCB布局的细节与心得

楼主(2024-03-24):
01.滤波电容要尽量与芯片电源近,振荡器也是,在振荡器前端放电阻。

楼主:
02.改变电路板大小在Design的Board Shape里。

楼主:
03.放置元件,过孔,焊盘,覆铜,放文本等都可用快捷键P+L。

楼主:
04.画完后要规定禁止布线层即KeepOut-Layer层,P+L布线。

楼主:
05.覆铜(place polygon pour)之前要修改安全间距design rules(clearance 16mil左右)注意一般用Hatched,并且NET网络连接到地GND,选择pour all same net projects,还要去除死铜(remove dead copper)。

楼主:
06.在顶层和底层覆铜时要注意Track 12mil,Grid 24mil。

楼主:
07.地线和电源线一般要很粗60-80mil,正常最小线宽10mil,FPGA一般6mil。

楼主:
08.排线操作用S+L,使用P+M布线,“<” “>”号调整间距,放导线用P+L,特别是在指定某一层比如禁止布线层的时候只能用这个。

楼主:
09.小键盘加减+,-号为各层之间切换用,Page Up放大,Page Down缩小。

楼主:
10.距离测量R+M,单位mil和毫米 mm切换用Q键。

楼主:
11.放置器件时:X左右对称,Y上下对称,SPACE为90度翻转,器件查看属性用Tab键。

楼主:
12.画封装图时,J+L为Jump to Location定位到某一点。

楼主:
13.定基点画封装在Preference的PCB中的Display中Origin Maker。

楼主:
14.画PCB封装时可用队列粘贴P+S。

楼主:
15.导入PCB更新时要在原理图中UPdate,导入原理图更新要在PCB中UPdate,这个时候如果不改变原理图引脚顺序可以使用project->option->option中的change sch pins不勾选来做到,交互式布线中经常用到,但是需要注意:  有时候只更新一个器件就需要自己去找到要更新的网标和器件,不要全更新。

楼主:
16.加工时,一般加阻焊(表面为绿),丝印(显示器件标识),板厚一般1.5-2mm。

楼主:
17.画PCB封装图要在TOP OverLayers(黄色)。

楼主:
18.模拟电源和一般电源之间一般要加一个电感(10mH左右)消除信号的影响,加两个0.1uf的电容滤波。

楼主:
19.单片机的模拟参考输入端AREF要接电解电容滤波,而且要接模拟地,模拟地(AGND)与一般地(GND)之间加一个电阻,并且正负模拟参考输入端之间要加电容(0.1uf)滤波。

楼主:
20.自动标号用Tools--Annotate Schematics。

楼主:
21.画器件原理图的时候,善用器件排列规则来画图,比如输入引脚在左边,输出在右边,电源在上边,地在下边。

楼主:
22.画原理图库时,可以用分部分(part)来设计引脚特别多的芯片。

楼主:
23.低电平可以使字母头上显示一个横线来表示。

楼主:
24.先选择多个焊盘,按S加上component connection,再加上Multiple traces,选择器件,加上~键。

楼主:
25.在布置PCB时,必须先要设置规则(很重要),rule中要设置Via,Clearance等等。

楼主:
26.Shift+S 看单层所有布线,Ctrl+鼠标右键+拖动=放大或者缩小,多层布线非常有用。

楼主:
27.当重复器件比较多时候,使用排列组合Align,选择要排列的元器件,快捷键shift+ctrl+H,水平均匀排列,shift+ctrl+V,垂直均匀排列,shift+ctrl+T,shift+ctrl+B。

楼主:
28.把元件放到底层:选中器件,按L。

楼主:
29.画PCB时候,出现器件或者过孔绿色时,使用design->rule中设置规则,可以先用规则检查查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30.群操作:选中你要操作的所有器件,使用Shift+鼠标左键双击其中一个器件进行属性设置。

楼主:
31.需要把原理图或者PCB转换为pdf格式:File->Smart PDF->选择路径和设置就可以得到原理图pdf格式。

楼主:
32.在一个工程中的所有原理图中的网标都是相通的,如果要用总图和子图,选择Design->Creat Sheet Symbol From Sheet or H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