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新唐NUC970系列

楼主(2024-03-26):
NUC970系列以通用32位微控制器为目标,嵌入了一个出色的CPU内核ARM926EJ-S,这是一个由Advanced RISC Machines Ltd.设计的RISC处理器,运行频率高达300 MHz,具有16 KB I-cache、16 KB D-cache和MMU,56KB嵌入式SRAM和16 KB IBR(内部启动ROM),用于从USB、NAND和SPI FLASH启动。
NUC970系列集成了两个10/100 Mb以太网MAC控制器、带有HS收发器的USB 2.0 HS HOST/设备控制器、TFT型LCD控制器、CMOS传感器I/F控制器、2D图形引擎、DES/3DES/AES加密引擎、I2S I/F控制器、SD/MMC/NAND FLASH控制器、GDMA和8通道12位ADC控制器,具有电阻触摸屏功能。它还集成了UART、SPI/MICROWIRE、I2C、CAN、LIN、PWM、定时器、WDT/窗口WDT、GPIO、智能卡I/F、用于RTC(实时时钟)的32.768 KHz XTL和一个支持SRAM和外部设备的DMA请求和ack的外部总线接口(EBI)。
此外,NUC970系列在LQFP封装中堆叠了一个DDR或DDR2类型的SDRAM,以简化PCB设计并降低BOM成本。

2 特点
1.1 NUC970 系列产品特点

– ARM® ARM926EJ-S™ 处理器内核运行频率高达 300 MHz
– 支持 16 KB 指令缓存和 16 KB 数据缓存
– 支持MMU
– 支持JTAG调试接口
外部总线接口 (EBI)
– 支持 SRAM 和外部 I/O 设备
– 支持 8/16 位数据总线宽度
– 支持多达五个 SRAM 和外部 I/O 设备的片选
– 支持可编程存取周期
– 支持四个 32 位写缓冲区
 DDR SDRAM 控制器
– 支持 DDR 和 DDR2 内存
– 时钟速度高达 150 MHz
– 支持 16 位数据总线宽度
– 内存大小取决于不同部件号的嵌入式 SDRAM 配置。
 嵌入式 SRAM 和 ROM
– 支持 56K 字节嵌入式 SRAM
– 支持 16K 字节内部引导 ROM (IBR)
– 最多支持四种启动模式
– 从 USB 启动
– 从 eMMC 启动
– 从 NAND 闪存启动
– 从 SPI 闪存启动
 时钟控制
– 支持两个高达 500 MHz 的 PLL,以实现高性能系统操作
– 用于精确定时操作的外部 12 MHz 高速晶体输入
– 用于 RTC 功能和低速时钟源的外部 32.768 kHz 低速晶体输入
 以太网 MAC 控制器
– 最多支持 2 个以太网 MAC 控制器
– 支持 IEEE 标准。 802.3 CSMA/CD 协议
– 支持 IEEE 标准的数据包时间戳。 1588协议
– 支持 10 和 100 Mbps 操作
– 支持半双工和全双工操作
– 支持 RMII 接口到以太网物理层 PHY
– 通过MDC和MDIO接口支持以太网物理层PHY管理
– 支持全双工模式下的流控接收、识别和发送PAUSE帧
– 支持类CAM功能识别48位以太网MAC地址
– 通过检测Magic Packet支持Wake-On-LAN
– 支持256字节发送FIFO和256字节接收FIFO
– 支持DMA功能
– 支持内部环回模式进行诊断
 USB 2.0 控制器
– 支持 USB Revision 2.0 规范
– 支持一组带有嵌入式收发器的USB 2.0 高速(HS) 设备/主机
– 支持一组带嵌入式收发器的USB 2.0 高速(HS) 主机
– 支持控制、批量、中断、同步和拆分传输
– 支持符合增强型主机控制器接口 (EHCI) 1.0 规范的 USB 主机功能,以连接 USB 2.0 高速 (HS) 设备。
– 支持符合开放主机控制器接口 (OHCI) 1.0 规范的 USB 主机功能,以连接 USB 1.1 全速 (FS) 和低速 (LS) 设备
– 支持USB高速(HS)和全速(FS)设备功能
– 支持 USB 设备功能,具有 1 个用于控制 IN/OUT 传输的端点和 12 个用于批量、中断和同步 IN/OUT 传输的可编程端点
– 支持挂起、恢复和远程唤醒功能
– 支持DMA功能
– 支持 2048 字节内部 SRAM 用于 USB 主机功能和 4096 字节内部 SRAM 用于 USB 设备功能
 闪存接口
– 支持NAND闪存接口
– 支持 8 位数据总线宽度
– 支持 SLC 和 MLC 类型的 NAND 闪存设备
– 支持 512 B、2 KB、4 KB 和 8 KB 页大小的 NAND 闪存设备
– 支持 ECC4、ECC8、ECC12、ECC15 和 ECC24 BCH 算法,用于 ECC 代码生成、错误检测和纠错。
– 支持eMMC闪存接口
– 支持 DMA 功能,加速系统内存与 NAND 和 eMMC 闪存之间的数据传输。
 I2S 控制器
– 支持I2S接口
 支持单声道和立体声
 支持录音和回放
 支持8位、16位、20位、24位数据精度
 支持主从模式
– 支持PCM接口
 支持2槽模式连接2台设备
 支持8位、16位、20位、24位数据精度
 支持大师模式
– 支持四个 8x24(8 个 24 位)缓冲区用于左/右声道记录和左/右播放
– 支持DMA功能,加速系统内存和内部缓冲区之间的数据传输
– 支持左/右声道的 2 个缓冲区地址和 2 个时隙数据传输
 LCD 显示控制器
– 支持8/9/16/18/24位数据与80/68系列MPU型LCD模块连接
– 支持分辨率高达 1024x768
– 支持RGB444、RGB565、RGB666、RGB888、YUV422、YUV444数据格式转换为RGB444、RGB565、RGB666、RGB888、YUV422、YUV444显示输出
– 支持 CCIR-656(带 VSYNC、HSYNC 和数据使能同步信号)8/16 位 YUV 数据输出,可连接外部电视编码器
– 支持 8/16 bpp OSD 数据,具有视频叠加功能,方便多样化的图形 UI
– 支持线性 1X 到 8X 图像放大功能
– 支持画中画显示功能
– 支持硬件游标
 捕获(CMOS 传感器接口)
– 支持CCIR601 & CCIR656接口连接CMOS图像传感器
– 支持分辨率高达 300 万像素
– 支持CMOS图像传感器输出数据的YUV422和RGB565颜色格式
– 支持 YUV422、RGB565、RGB555 和 Y-only 颜色格式将数据存储到系统内存
– 支持平面和分组数据格式,用于将数据存储到系统内存
– 支持图片裁剪,裁剪窗口最大为4096x2048
– 支持图像缩小:
- 支持预览模式的垂直和水平缩小
– 支持 N/M 比例因子,其中 N 等于或小于 M
– 支持2对可配置的16位N和16位M
– 支持将两个隔行扫描场合并为一个帧,用于电视解码器的数据输出。
– 支持3种颜色处理效果
– 负片
– 棕褐色图片
– 分色
 二维图形引擎
– 支持 Microsoft GDI 中定义的 2D 位块传输 (BitBLT) 功能
– 支持主机BLT
– 支持模式 BLT
– 支持颜色/字体扩展 BLT
– 支持透明BLT
– 支持瓷砖 BLT
– 支持块移动 BLT
– 支持复制文件BLT
– 支持颜色/字体扩展
– 支持矩形填充
– 支持RGB332/RGB565/RGB888数据格式。
– 支持前景色/背景色和所有 Microsoft 256 三元光栅操作代码 (ROP)
– 支持内外剪裁功能
– 支持源/目标图片叠加的 alpha 混合
– 支持快速 Bresenham 线绘制算法绘制实线/纹理线
– 支持矩形边框和边框绘制
– 支持图片调整大小
– 支持从 1/255 缩小到 254/255
– 支持从 1 放大到 1.996 (1+254/255)
– 支持不同角度的物体旋转
– 支持L45(左转45度)和L90(左转90度)
– 支持R45(右转45度)和R90(右转90度)
– 支持 M180(镜像/触发器)
– 支持F180(上下(翻转)和X180(180度旋转)
 JPEG 编解码器
– 支持符合ISO/IEC 10918-1国际JPEG标准的Baseline Sequential模式JPEG编解码器功能
– 平面格式
– 支持编码交错 YCbCr 4:2:2/4:2:0 和灰度级(仅 Y)格式图像
– 支持解码交错的 YCbCr 4:4:4/4:2:2/4:2:0/4:1:1 和灰度(仅 Y)格式图像
– 支持解码 YCbCr 4:2:2 转置格式
– 支持任意宽高图像编解码
– 支持三个可编程量化表
– 支持标准默认哈夫曼表和可编程哈夫曼表解码
– 编码模式支持任意1X~8X图像放大功能
– 支持编码和解码模式的缩小功能
– 支持指定窗口解码模式
– 支持编码模式下比特率和质量控制的量化表调整
– 支持编码模式下的旋转功能
– 数据包格式
– 支持编码交错YUYV格式输入图像,输出比特流4:2:2和4:2:0格式
– 支持解码交错的 YCbCr 4:4:4/4:2:2/4:2:0 格式图像
– 支持解码输出图像RGB555、RGB565和RGB888格式。
– 编码的 JPEG 比特流格式完全兼容 JFIF 和 EXIF 标准
– 支持任意宽高图像编解码
– 支持三个可编程量化表
– 支持标准默认哈夫曼表和可编程哈夫曼表解码
– 编码模式支持任意1X~8X图像放大功能
– 支持缩小功能 1X~ 16X for Y422 and Y420, 1X~ 8X for Y444 for decode mode
– 支持指定窗口解码模式
– 支持编码模式下比特率和质量控制的量化表调整
 加密引擎
– PRNG
– 支持64位、128位、192位和256位密钥生成
– DES
– 支持 FIPS 46-3
– 支持加密和解密
– 支持 ECB、CBC、CFB、OFB 和 CTR 模式
– 3DES
– 支持 FIPS NIST 800-67
– 按照X9.52标准实现
– 支持112位和168位密钥
– 支持加密和解密
– 支持 ECB、CBC、CFB、OFB 和 CTR 模式
– AES
– 支持 FIPS NIST 197
– 支持 SP800-38A 和附录
– 支持128位、192位和256位密钥
– 支持加密和解密
– 支持 ECB、CBC、CFB、OFB、CTR、CBC-CS1、CBC-CS2 和 CBC-CS3 模式
– 支持密钥扩展器
– SHA/HMAC
– 支持 FIPS NIST 180、180-1、180-2
– 支持SHA-160、SHA-224、SHA-256、SHA-384、SHA-512及对应的HMAC算法
– 支持 128 位 MTP 密钥
 GDMA(通用 DMA)
– 支持 2 通道 GDMA,无需 CPU 干预即可进行内存到内存数据传输
– 支持源地址和目标地址计算的递增和递减
– 支持8位、16位和32位宽度的数据传输
– 支持4个8-bit/16-bit/32-bit突发传输
 串口
– 支持多达 11 个 UART 控制器
– 支持 1 个 UART (UART 1) 端口,具有完整的模型功能(TXD、RXD、CTS、RTS、CDn、RIn、DTR 和 DSR)和 64 字节 FIFO
– 支持 5 个 UART (UART 2/4/6/8/10) 端口,带流量控制(TXD、RXD、CTS 和 RTS)和 64 字节 FIFO
– 在通道 1 中支持高达 800K SPS,在其他通道中支持高达 160K SPS。
– 支持4线或5线电阻触摸屏界面
– 支持4线触摸屏应用的触摸压力测量
– 支持落笔检测
– 支持电池测量
– 支持键盘扫描
 中期计划
– 支持 256 位可编程存储器,用于加密功能的密钥
– 最多支持 15 次编程和擦除。
 低电压检测 (LVD) 和低电压复位 (LVR)
– 支持 2.6V 和 2.8V 两种电压检测电平
– 检测到低电压时中断
– 检测到低电压时重置
– 低电压复位阈值电压电平:2.4 V
 电源管理
– 高级电源管理,包括掉电、深度待机、CPU 待机和正常操作模式
– 正常操作模式
 CPU 正常运行,所有时钟打开,CORE_VDD 的电流消耗约为 185 mA(CPU/DRAM 时钟为 300/150 MHz CPU)。
– CPU 待机模式
 CPU 时钟停止,所有其他时钟打开。
– 深度待机模式
 所有时钟停止,除了LXT,保留SRAM,CORE_VDD的电流消耗典型值为3 mA
– 掉电模式
 除 RTC_VDD (3.3V) 外,所有电源都关闭,RTC_VDD 的电流消耗通常为 7uA,RTC 功能打开。
 工作电压
– 1.2V 用于核心逻辑操作
– 1.8V 用于 DDR 或 DDR2 SDRAM I/O 操作
– 3.3V 用于正常 I/O 操作
 工作温度:-40℃~85℃
 包装:
– 全绿色封装 (RoHS)
– LQFP 216 针
– LQFP 128 针

网友A:
只有LQFP封装中堆叠了一个DDR或DDR2类型的SDRAM吗 其他的封装有吗

网友B:
为什么大部分的单片机的ad都是12位的呢

网友C:
还是ARM9内核,功能及性能有点呢。

网友D:
这种封装现在是不是不太常用了啊

网友E:
现在比较常用的是电阻触摸屏还是电容触摸屏呢

网友F:
这种cpu内核的亮点体现在哪里呢

网友G:
这个系列的芯片应该是新塘的经典系列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