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n76e003at20经典电路

楼主(2024-03-30):
N76E003包含一个名为APROM的高达18K字节的主闪存,其中包含用户代码的内容。N76E003闪存支持应用程序内编程(IAP)功能,可实现片上固件更新。IAP还可以将用户代码阵列的任何块配置为非易失性数据存储器,由IAP写入,并由IAP或MOVC指令读取。还有一个名为LDROM的附加闪存,引导代码通常驻留在其中,用于执行系统内编程(ISP)。LDROM大小可配置为最大4K字节。为了便于编程和验证,Flash允许通过并行写入器或在线编程(ICP)进行电子编程和读取。一旦确认了代码,用户就可以锁定代码以确保安全。

N76E003提供丰富的外围设备,包括256字节的SRAM、768字节的辅助RAM(XRAM)、多达18个通用I/O、两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0/1、一个带三通道输入捕获模块的16位定时器2、一个看门狗定时器(WDT)、一个自唤醒定时器(WKT)、,两个带帧错误检测和自动地址识别的UART,一个SPI,一个IC,五个增强型PWM输出通道,用于所有I/O的八通道共享引脚中断,以及一个12位ADC。外围设备配备了18个具有4级优先级中断能力的源。

N76E003微控制器的操作消耗非常低的功率,具有两种经济的功率模式

凭借高性能CPU核心和丰富的精心设计的外围设备,N76E003可以满足通用、家用电器或电机控制系统的要求。

CPU:

与MCS-51完全兼容的指令集。

双数据指针(DPTR)。

宽电源电压从2.4V到5.5V。

工业温度等级:-40℃~+105℃。

用户代码最多18K字节的APROM。

闪存,每个页面128字节。

为安全起见,代码锁定。

MOVX指令访问的额外768字节片上辅助RAM(XRAM)。

当VDD为5.0V时,16 MHz高速内部振荡器微调至±1%,在所有条件下均为±2%。

外部时钟输入。

可编程系统时钟分频器,最高可达1/512。

最多17个通用I/O引脚和一个仅限输入的引脚。所有输出引脚都具有单独的2电平转换速率控制。

可以选择一个带有三通道输入捕获模块和9个输入引脚的16位定时器2。

定时器的一个16位PWM计数器中断。

一个专用的自唤醒定时器(WKT),用于省电模式的自定时唤醒。

UART0的RXD引脚可通过软件进行交换。

一条I²C总线,具有主模式和从模式,数据速率高达400 kbps。

引脚中断的八个通道,所有I/O端口共享,边缘/电平配置可变

一个12位ADC,高达500 ksps的转换速率,硬件触发和转换结果比较

电源管理:

电源监视器:

上电复位(POR)。

开发工具:

Nuvoton在线编程器(ICP)。

应用

电动工具

电子门锁

网友A:
我这里看不到楼主的图片 能发一下连接吗

网友B:
主要是不是就是涉及到供电 下载以及ad部分的电路呢

网友C:
主闪存和副闪存的区别具体体现在哪里呢

网友D:
不同系列的单片机的供电范围不同 那么电压的下限是由什么绝对的呢

网友E:
电子门锁的原理是什么 当失效的时候如何解决呢

网友F:
经典电路和手册上推荐的电路差别大不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