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N76E003串口下载

楼主(2024-03-26):
N76E003串口下载解决办法
  • **下载一个新塘的ICP 烧录软件
  • 装载APROM 和LDROM 区的hex或者bin文件**

这里请注意编程选项那里要把APROM和LDROM都要勾选上。

优先选取APROM为程序启动区,不要选LDROM,这里LDROM大小选择为4K字节,加载N76E003_ISP_UART0.bin文件,用来做为串口烧录的桥梁。这个文件我都放在文件夹里.。

在APROM程序区写入串口指令,使程序跳转到LDROM区。
跳转指令如下:

网友A:
这个芯片默认的支持串口下载程序吗

网友B:
感觉串口下载比其他下载方式要麻烦一些

网友C:
这种烧录方式运行起来稳定性好吗

网友D:
一定要用本厂的ICP烧录工具才可以吗,这个不是通用的吗

网友E:
串口还要切换启动模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