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XP系统下KEIL安装华大PACK包不成功的问题

楼主(2024-03-25):
以前在上家公司的时候,使用了华大的芯片,电脑系统是XP系统,装的KEIL版本是5.12版本。操作STM32的MCU没有问题。我记得当时搭建华大MCU编译、下载环境时,是这样操作的:
1、安装KeilV5.12(for ARM)**版
2、安装华大MCU对应的pack包,如HDSC.HC32F003.1.0.1.pack
3、复制华大MCU的对应FLM文件到:C:\Keil_v5\ARM\Flash(这个视Keril软件安装路径而定),FLM文件如Flash_HC32F003.FLM
4、在Keil编译器中项目设置:
   1)、Device --> ARM --> ARM Cortex M0 plus --> ARMCM0P  (这一步看不到华大的MCU型号)
   2)、Target --> System Viewer File 选择 hc32f003c4ua.sfr

   3)、Utilities --> Configure Flash Menu Command --> Settings  在对话框中 Flash Download --> Programming Algorithm 中添加对应的MCU FLASH

这样设置后,就可以对芯片进行代码下载、仿真之类的操作。其他的国产的MCU,如灵动微都可以这样操作,都没问题。
昨天在家自己的电脑上(也是XP系统,keil5.12软件)准备操作华大的MCU,发现不行了,照以上操作也不行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电脑有点老,也不想去重新装系统
今天在新公司电脑上)(WIN10系统)安装华大的pack包,可以在Device中看到华大的MCU
各位大师们,有什么办法或经验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第三步可以不用,第二步安装完就有对应芯片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步可以不用,第二步安装完就有对应芯片型号

就是没有看到型号,就设置成  Device --> ARM --> ARM Cortex M0 plus --> ARMCM0P 。
以前都可以的,家里电脑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步可以不用,第二步安装完就有对应芯片型号

直接点击Ppack包安装,显示成功,
按如图的方式安装则提示出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点击Ppack包安装,显示成功,
按如图的方式安装则提示出错了

图中的方法经常因为网络原因或其它原因失败,直接安装包比较靠谱

网友B:
你直接去华大官网下载PACK试试呗。

网友C:
用上面的操作安装了,但是也显示不出来?还是上面的操作搞不了?

网友D:
换个win7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的方法经常因为网络原因或其它原因失败,直接安装包比较靠谱

我是直接安装的pack包,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去华大官网下载PACK试试呗。

用的同一个pack包,安装提示成功,多次安装时,都显示已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上面的操作安装了,但是也显示不出来?还是上面的操作搞不了?

没有显示出来,以前公司里没有显示出来也可以下载仿真MCU,所以总结了主题的操作方法。家里电脑就不行,不知道那里有问题

楼主:
换系统太麻烦了,又要去弄开发环境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可以安装WIN10,我的2010年的超市收款 计算机 都从XP升级到WIN7 升级到WIN10了,现在是双系统,Ubuntu12.04和WIN10,有的必须要升级系统!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自己的电脑上(也是XP系统,keil5.12软件)准备操作华大的MCU,发现不行了,照以上操作也不行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无非是系统缺少文件报错,发出来图片看看

网友F:
理论上安装好PACK之后就可以识别MCU了

网友G:
应该是设置或者软件安装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理论上安装好PACK之后就可以识别MCU了

以前公司的电脑,按主题操作折腾几下就行了,后面的灵动微MCU也是这样操作。记不得以前操作的细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设置或者软件安装的问题

操作STM32是没问题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们热情解答,问题已经解决了。
今天又回家折腾了一下,仔细比对了一下STM32和华大MCU电路图纸上的SWD引脚顺序,发现CLK、DIO引脚顺序不一致,赶紧交换一下排序,下载立马成功,原来是SWD下载口顺序搞错了  。
再次感谢各位热情解答!!!

网友H: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KEIL软件和安装程序,以确保在XP系统下具有足够的权限完成PACK包的安装。

网友I:
重新下载华大PACK包并尝试安装。

网友J:
由于XP系统已不再受主流软件的支持,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如果问题依旧,可能需要考虑升级操作系统至更高版本,比如Windows 10,以获得更好的兼容性和安全性。

网友K:
下载的PACK包文件完整,没有被损坏。

网友L:
可以尝试手动将华大MCU的支持文件复制到KEIL的安装路径下,然后在工程设置中添加JLINK连接芯片,以便找到对应的FLASH文件。

网友M:
使用的KEIL版本与华大PACK包兼容。有些较新版本的PACK包可能不支持旧版的KEIL。

网友N:
如果通过KEIL的在线更新不成功,可以尝试直接安装PACK文件。通常,PACK文件是一个ZIP压缩包或者是一个可以直接安装的EXE文件。你可以从华大的官方网站下载相应的PACK文件,并按照说明进行安装。

网友O:
右键点击KEIL uVision的安装文件或快捷方式,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以管理员权限运行KEIL,有时候权限问题可能导致安装失败。

网友P:
尝试使用在线安装的方式,或者手动下载PACK包后,通过KEIL的Pack Installer导入本地芯片包。

网友Q:
华大PACK包安装路径与Keil软件安装路径相同。

网友R:
检查系统环境变量中是否存在中文,如有,修改为英文路径。

网友S:
在尝试重新安装PACK包之前,清除KEIL软件和系统的安装缓存,以避免因缓存问题导致的安装失败。

网友T:
安装PACK包时,确保安装路径没有包含中文或特殊字符。使用全英文路径安装PACK包。

网友U:
由于XP系统较老,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建议在WIN10系统上安装华大的pack包,这样可以在Device中看到华大的MCU。

网友V:
PACK包文件没有损坏或缺失,可以从官方网站或可靠的第三方来源重新下载并校验文件的完整性。

网友W(2024-04-30):
是系统不兼容导致的吗

网友W:
哦哦哦,原来是SWD下载口顺序搞错了,不同的引脚顺序不一样很正常,要仔细查看。

网友X:
XP系统下KEIL安装华大PACK包失败可能是由于系统兼容性或安装包问题所致。建议检查系统兼容性、重新下载正版安装包,并按步骤正确安装。

网友Y(2024-06-04):
下载的包文件已完成且未损坏。

网友Z:
啥年头了还在用XP,用WIN10吧。

网友AA:
安装 Bada 包的路径与安装 keil 软件的路径相同。

网友AB:
pack支持包和Keil版本是有对应关系的

网友C:
检查系统环境变量中是否存在中文字符。如果存在,更改路径为英文。

网友AC:
所使用的 keil 版本与 BDA 包包兼容,而且一些新版本的包包可能不支持旧版本的 keil。

网友AD:
用离线安装试试

网友AE:
这个还有版本区别吗?

网友AF:
使用的 Keil 版本与 bda 袋兼容,一些新版本的袋子可能不支持旧版本的 keil。

网友AG(2024-07-04):
使用的龙骨版本与 bda 袋兼容,一些新版本的袋子可能不支持旧版本的龙骨。

网友AH:
下载的包文件是完整的,没有损坏。

网友B(2024-08-06):
安装pack软件包时,请确保安装路径不包含中文或特殊字符。

网友AI(2024-12-31):
如果你的Windows XP没有安装最新的Service Pack,可能会遇到兼容性问题。

网友AJ:
现在用XP的太少了……

网友AA:
下载的包文件是完整的,没有被损坏。

网友AK:
下载的包文件是完整的,没有损坏。,

网友X:
检查系统环境变量中是否有汉字。如果存在,请将路径更改为英语。,

网友AL:
所使用的版本keil与BDA bags兼容,某些新版本的bags可能不支持旧版本的keil。,

网友AM:
都KEIL 5版本了,你还用XP系统。

网友AN:
你这个MDK版本都这么高了,还用XP系统,估计都不兼容。

网友AO:
所用的keil版本与BDA bags兼容。一些新版本的包可能不支持旧版本的,keil。,

网友AP:
所用的keel版本与、bda、bags兼容,一些较新版本的bags可能不支持较旧版本的keel。,

网友AC:
你mdk版本这么高还用xp系统。恐怕是不相容的。

网友AQ:
XP系统下KEIL安装华大PACK包失败,可能由于系统不兼容或安装包损坏,建议检查系统兼容性,重新下载正版安装包。

网友AR(2025-04-30):
较旧的版本可能无法兼容新系统或者相关的 PACK 包。

网友AR:
尝试将系统时区设置为 UTC 或 默认时区。

在 控制面板 > 日期和时间 > 更改时区 中检查时区设置。

网友AQ:
首先确认下载地址正确,然后点击下载按钮,等待文件下载完成

网友AS:
先检查系统版本和硬件配置是否匹配。

网友AK:
路径一致,确保安装时选择同一路径。

网友Y:
安装路径应分开,以防冲突。

网友AT:
可能是文件损坏了,或者没有相应的权限

网友AA:
官网或靠谱第三方重新下载,确保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