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全志R128 SDK HAL 模块开发指南——Flash Controller

楼主(2024-03-25):
Flash Controller

Flash Controller 为 R128 内置的一个 Nor Flash 读写控制器,用于控制命令的收发、数据读写和执行 XIP,兼容 Standard SPI/Dual SPI/Quad SPI。R128 既可以通过 SPI 控制器与Nor Flash 芯片通讯,也可以通过 Flash 控制器与之通讯。在 Flash Controller 前一级加入了 Flash Encryption 模块。Flash Encryption 模块在向Flash 写数据时进行 AES 加密,从 Flash 中读数据时进行解密。Flash Controller 与 Flash Encryption 组合称为 FlashC_Enc。

模块介绍

FlashC_Enc 的主要特性如下:

支持不同时钟频率,最大支持 96MHz
支持 SPI 1/2/4 线收发,支持 SPI Model 0/1/2/3
可灵活配置 4 段虚拟地址区间,支持 DMA 读写、Nor Flash XIP 操作
最大 2ˆ32Bytes 容量的 Nor Flash,常见有 64Mb,128Mb,256Mb
可对 Flash 进行加密,最大可配置 6 段独立的加密区间
支持在读写数据时进行实时 AES 加解密

模块配置

Drivers Options --->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
        FlashControler Devices --->
            [*] enable flashc driver           # FlashC 驱动,选中表示使用 FlashC 与 Flash 通讯
            [*] enable flashc test command     # FlashC 测试用例,测试 FlashC 相关功能
            [*] enable flashc xip              # 支持 XIP
            [*] enable flashc enc              # FlashEnc 驱动,需要加密功能时选中
            [*] enable flash enc hal APIs test command # FlashEnc 测试用例,测试 FlashEnc 相关功能

源码结构

FlashC_Enc 模块源码结构如下所示:

rtos-hal/
|--hal/source/flash_mcu/hal_flashctrl_rom.c   // FlashC相关驱动
|--hal/source/flash_mcu/hal_flashctrl.h       // FlashC相关驱动头文件
|--hal/source/flash_mcu/hal_flash_rom.c       // Flash 初始化、读写相关API
|--hal/source/flash_mcu/hal_flash.h           // Flash 初始化、读写相关API头文件
|--hal/source/flash_mcu/flashchip/            // Flash 芯片相关驱动
|--hal/source/flashc/hal_flashc_enc.c         // FlashEnc相关API
|--include/hal/hal_flashc_enc.h               // 头文件

模块接口说明

Flash_Init 接口

先初始化 FlashC 控制器模块,然后初始化 NOR Flash

HAL_Status HAL_Flash_Init(uint32_t flash, FlashBoardCfg *cfg)
参数:

flash:Flash 设备号,即 g_flash_cfg 结构体数组索引
cfg:Flash 设备的板级配置信息,即 g_flash_cfg 结构体数组

返回值:

HAL_OK:代表成功
HAL_ERROR:错误
HAL_BUSY:设备忙
HAL_TIMEOUT:超时
HAL_INVALID:无效参数

Flash_Deinit 接口

反初始化

HAL_Status HAL_Flash_Deinit(uint32_t flash, FlashBoardCfg *cfg)
参数:

flash:Flash 设备号,即 g_flash_cfg 结构体数组索引
cfg:Flash 设备的板级配置信息,即 g_flash_cfg 结构体数组

返回值:

HAL_OK:代表成功

Flash_Open 接口

打开一个 Flash 设备,拿互斥锁,如果已经打开则无法再打开。

HAL_Status HAL_Flash_Open(uint32_t flash, uint32_t timeout_ms)
参数:

flash:Flash 设备号,即 g_flash_cfg 结构体数组索引
timeout_ms:等待打开 Flash 的时间,单位 ms

返回值:

HAL_OK:代表成功

Flash_Close 接口

关闭一个 Flash 设备,释放互斥锁

HAL_Status HAL_Flash_Close(uint32_t flash)
参数:

flash:Flash 设备号,即 g_flash_cfg 结构体数组索引

返回值:

HAL_OK:代表成功

Flash_Read 接口

从 Flash 中读取指定长度的数据

HAL_Status HAL_Flash_Read(uint32_t flash, uint32_t addr, uint8_t *data, uint32_t size)
参数:

flash:Flash 设备号,即 g_flash_cfg 结构体数组索引
addr:读取的起始地址
data:读到的数据存放地址
size:读数据长度

返回值:

HAL_OK:代表成功

Flash_Write 接口

写一段数据到 Flash 中指定的地址,写之前需要确保该区间已经被擦除过

HAL_Status HAL_Flash_Write(uint32_t flash, uint32_t addr, const uint8_t *data, uint32_t size)
参数:

flash:Flash 设备号,即 g_flash_cfg 结构体数组索引
addr:要写入的起始地址
data:要写的数据存放地址
size:写数据长度

返回值:

HAL_OK:代表成功

Flash_Overwrite 接口

写一段数据到 Flash 中指定的地址,写之前不需要关心该区间是否已经被擦除过(只在4K 擦除模式有效)

HAL_Status HAL_Flash_Overwrite(uint32_t flash, uint32_t addr, const uint8_t *data, uint32_t size)
参数:

flash:Flash 设备号,即 g_flash_cfg 结构体数组索引
addr:要写入的起始地址
data:要写的数据存放地址
size:写数据长度

返回值:

HAL_OK:代表成功

Flash_erase 接口

擦除 Flash 中指定地址和大小的区间,擦除地址需要与擦除大小对齐。

HAL_Status HAL_Flash_Erase(uint32_t flash, FlashEraseMode blk_size, uint32_t addr, uint32_t blk_cnt)
参数:

flash:Flash 设备号,即 g_flash_cfg 结构体数组索引
blk_size:擦除大小,如 4k/32k/64k/chip
addr:擦除的起始地址
blk_cnt:需要擦除的扇区块数

返回值:

HAL_OK:代表成功

Flash_Ioctl 接口

擦除 Flash 中指定地址和大小的区间,擦除地址需要与擦除大小对齐。

HAL_Status HAL_Flash_Ioctl(uint32_t flash, FlashControlCmd attr, uint32_t arg)
参数:

flash:Flash 设备号,即 g_flash_cfg 结构体数组索引
attr:功能操作行为类型
arg:实际功能的参数

返回值:

HAL_OK:代表成功

Flash_MemoryOf 接口

计算输入地址所处的可擦除 Block 首地址

HAL_Status HAL_Flash_MemoryOf(uint32_t flash, FlashEraseMode size, uint32_t addr, uint32_t *start)
参数:

flash:Flash 设备号,即 g_flash_cfg 结构体数组索引
addr:要擦除的起始地址
start:返回的 Block 首地址

返回值:

HAL_OK:代表成功

Flash_Check 接口

检查被写区域是否需要先擦除

int HAL_Flash_Check(uint32_t flash, uint32_t addr, uint8_t *data, uint32_t size)
参数:

flash:Flash 设备号,即 g_flash_cfg 结构体数组索引
addr:要写入的起始地址
data:要写的数据存放地址
size:写数据长度

返回值:

-1:检查失败
0:数据相同,不需要擦写
1:可直接写,不需要擦除
2:需要先擦除再写

Flash_Enc 初始化接口

初始化 Flash_Enc 模块

int hal_flashc_enc_init(uint32_t max_addr)
参数:

max_addr:对应 Flash 的最大容量
addr:要擦除的起始地址
start:返回的 Block 首地址

返回值:

0:代表成功
-1:失败

Flash_Enc 申请加密通道接口

申请一个加密通道,Flash_Enc 支持最多 6 段加密区间的设置,一个通道代表一个区间,对某个 Flash 区间设置加密前需先申请一个通道。

int hal_flashc_enc_alloc_ch(void)
参数:

返回值:

0~5:申请到的加密通道号
-1:失败

Flash_Enc 设置加密接口

对一个 Flash 区间进行加密设置。

int hal_set_flashc_enc(const Flashc_Enc_Set *enc_set)
参数:

enc_set:加密配置,如起始地址、密钥等

返回值:

0:代表成功
-1:失败

Flash_Enc 使能加密接口

使能一个加密区间。

int hal_flashc_enc_enable(const Flashc_Enc_Set *enc_set)
参数:

enc_set:加密配置,如起始地址、密钥等

返回值:

0:代表成功
-1:失败

Flash_Enc 失能加密接口

失能一个加密区间。

int hal_flashc_enc_disable(const Flashc_Enc_Set *enc_set)
参数:

enc_set:加密配置,如起始地址、密钥等

返回值:

0:代表成功
-1:失败

模块使用范例

SPI Flash 擦写读示例

FlashC 模块的初始化、Flash 参数配置等在 flashc_nor_init() 中通过调用 HAL_Flash_Init() 完成,这里简单展示对 SPI Nor Flash 的擦写读操作:

static int flash_api_test(void)
{
    u8 read_buf[128], write_buf[128], i;
    uint32_t addr = 0, size = sizeof(write_buf);
    int ret;
    HAL_Status status = HAL_ERROR;

    for(i = 0; i < size ;i++)                  // 准备测试数据
        write_buf[i] = i;

    status = HAL_Flash_Open(0, 5000);          // 开启设备
    if (status != HAL_OK) {
        printf("open %u fail\n", 0);
        return status;
    }
    status = HAL_Flash_Erase(0 , FLASH_ERASE_4KB, addr, 1);  // 擦除,对齐4K
    if (status != HAL_OK) {
        printf("erase %u fail\n", 0);
        return status;
    }
    status = HAL_Flash_Write(0 , addr, write_buf, size);     // 写入数据
    if (status != HAL_OK) {
        printf("erase %u fail\n", 0);
        return status;
    }
    memset(read_buf, 0, size);
    status = HAL_Flash_Read(0 , addr, read_buf, size);       // 读取数据

    if (status != HAL_OK) {
        printf("erase %u fail\n", 0);
        return status;
    }

    HAL_Flash_Close(0);                         // 关闭设备
    if (status != HAL_OK) {
        printf("close %u fail\n", 0);
        return status;
    }

    ret = memcmp(write_buf, read_buf, size);    // 对比数据
    if (ret != 0) {
        printf("\tresult: err\n");
    } else {
        printf("\tresult: ok\n");
    }
    return ret;
}

对 Flash 进行加密

int user_enc_api_test(void)
{
    Flashc_Enc_Set enc_set;
    Flashc_Enc_Config *enc_cfg = get_flashc_enc_cfg();
    enc_set.ch = hal_flashc_enc_alloc_ch();

    if (enc_set.ch < 0) {
        ENC_ERR("err: alloc channel failed.\n");
        return -1;
    }

    enc_set.start_addr = 0x800000;    // Flash加密区间物理起始地址
    enc_set.end_addr = 0x900000;      // Flash加密区间物理结束地址
    enc_set.key_0 = 0x12345678;       // 密钥
    enc_set.key_1 = 0x12345678;       // 密钥
    enc_set.key_2 = 0x12345678;       // 密钥
    enc_set.key_3 = 0x12345678;       // 密钥
    enc_set.enable = 1;
    hal_set_flashc_enc(&enc_set);
}
请注意:

在开启XIP功能时,若对Flash的物理区间0x800000-0x900000开启加密时,需要对 XIP 访问的对应虚拟地址区间也进行相应的加密设置。虚拟地址区间的加密,是调用 hal_flashc_enc_alloc_chv时自动分配和设置的,不需要用户另外申请和设置。

XIP 配置和使用

为了执行存放在 Nor Flash 中的代码,我们需要配置开启 XIP 功能支持。

执行 menuconfig 选中 XIP

Drivers Options --->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
        FlashControler Devices --->
            [*] enable flashc xip

编辑 sys_partition_xip.fex 增加 xip 分区:

[partition]
    name = rtos-xip
    size = 1600
    downloadfile = "rtos_xip_arm.fex"
    user_type = 0x8000

编辑 image_header_xip.cfg 增加

{"id": "0xa5e05a01", "bin": "rtos_xip_arm.fex", "attr": "0x02"},

编辑 freerrtos.lds.S,将代码放在 xip 段:

#if (defined(CONFIG_XIP))
    .xip :
    {
        . = ALIGN(16);
        __xip_start__ = .;
        ...
        *(.xip_text* .xip_rodata*)
        . = ALIGN(16);
        __xip_end__ = .;
    } > FLASH
#endif /* CONFIG_XIP */

不可将中断中访问的资源放在 XIP 中,包括中断处理函数中调用到的函数、字符串常量等,否则在 Flash 擦写期间,XIP 不能访问,此时若发生中断,将造成系统卡死。此外,在 XIP 未初始化时,也不能访问 Flash 中的代码。

XIP 代码检查确认。当执行以上步骤时,可查看 map 文件来确认是否达到预期效果:

.xip    0x0000000010000000      0x69840
        0x0000000010000000      . = ALIGN (0x10)
        0x0000000010000000      __xip_start__ = .
*build/r128_evb1_m33/components/aw/iobox/rm.o(.text .text.* .rodata .rodata.*)
...

添加新的 Flash 芯片支持

新的 Flash 芯片分为两类:一类是该芯片的命令与 flash_default.c 实现的接口一致,为 Default Flash Chip 类型,只需要简单配置即可支持该 Flash 芯片,参见 “Default Flash Chip“ 支持。另一类是该芯片的命令与 flash_default.c 实现的接口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该芯片为非 Default Flash Chip 类型,则需要进行对应接口的重写,参见 “非 Default Flash Chip“ 支持。已支持的 Flash 芯片可以通过 rtos-hal/hal/source/flash_mcu/flashchip/flash_chip_cfg.c进行确认。

Default Flash Chip 支持

通过扩展 simpleFlashChipCfg 数组实现,在数组里增加 FlashChipCfg 结构体类型的元素,并根据 Flash 芯片的 Data Sheet 获取相关参数,配置好该结构体。(simpleFlashChipCfg 数组在 rtos-hal/hal/source/flash_mcu/flashchip/flash_chip_cfg.c 定义)

FlashChip 部分成员如下:

参数

mJedec
Flash 的 jedec ID,24bit

mSize
芯片的存储容量,如32Mbit

mEraseSizeSupport
芯片支持哪些擦除命令,如 4K、32K、64K、全片擦除

mPageProgramSupport
芯片支持哪些烧写命令,如 FLASH_PAGEPROGRAM、FLASH_QUAD_PAGEPROGRAM

mReadStausSupport
芯片支持读哪些状态寄存器,如 FLASH_STATUS1 、FLASH_STATUS2、FLASH_STATUS3

mWriteStatusSupport
芯片支持写哪些状态寄存器,如 FLASH_STATUS1 、FLASH_STATUS2、FLASH_STATUS3

mReadSupport
芯片支持哪些读命令,如 FLASH_READ_NORMAL_MODE 、FLASH_READ_FAST_MODE、FLASH_READ_DUAL_O_MODE、FLASH_READ_DUAL_IO_MODE、FLASH_READ_QUAD_O_MODE 、FLASH_READ_QUAD_IO_MODE

mMaxFreq
除了 READ 命令以外,其他命令允许的最高频率

mMaxReadFreq
READ 命令的最高频率

mSuspendSupport
表示是否支持擦/写暂停,1 表示支持,0 表示不支持

mSuspend_Latency
发送暂停命令后需要等待的最小延时

mResume_Latency
发送恢复命令后需要等待的最小延时

下面以 winbond 的 W25Q128BV 为例:

{
    .mJedec = 0x1840ef,
    .mSize = 16*1024*1024,
    .mEraseSizeSupport = FLASH_ERASE_64KB | FLASH_ERASE_32KB |
                         FLASH_ERASE_4KB | FLASH_ERASE_CHIP,
    .mPageProgramSupport = FLASH_PAGEPROGRAM,
    .mReadStausSupport = FLASH_STATUS1 | FLASH_STATUS2 | FLASH_STATUS3,
    .mWriteStatusSupport = FLASH_STATUS1 | FLASH_STATUS2 |FLASH_STATUS3,
    .mReadSupport = FLASH_READ_NORMAL_MODE | FLASH_READ_FAST_MODE |
                    FLASH_READ_DUAL_O_MODE| FLASH_READ_DUAL_IO_MODE |
                    FLASH_READ_QUAD_O_MODE | FLASH_READ_QUAD_IO_MODE,
    .mContinuousReadSupport = FLASH_CONTINUOUS_READ_SUPPORT,
    .mBurstWrapReadSupport = FLASH_BURST_WRAP_16B,
    .mMaxFreq = 100 * 1000 * 1000,
    .mMaxReadFreq = 100 * 1000 * 1000,
    .mSuspendSupport = 0,
    .mSuspend_Latency = 0,
    .mResume_Latency = 0,
}

非 Default Flash Chip 支持

这里以 P25Q16H 为例,通过 data sheet 我们了解到这款芯片的绝大部命令实现与我们的 flash_default.c 接口实现一致,但是 status 寄存器的写命令与 flash_default.c 接口有差别,需要重新实现 writeStatus 接口。首先创建一个flash_P25QXXH.c 文件,通过 Flash chip jedec 值确定使用的芯片型号,然后具体配置特定的参数(如 Flash 的大小、支持的读写操作等),就可以实现代码复用。

FlashChipCtor P25Q16H_FlashChip = {
    .mJedecId = P25Q16H_JEDEC,
    .enumerate = P25QXXH_FlashCtor,
    .init = P25QXXH_FlashInit,
    .destory = P25QXXH_FlashDeinit,
};
P25QXXH 芯片 FlashChipCfg 配置:

static const FlashChipCfg _P25QXXH_FlashChipCfg = {
    .mJedec = P25Q40H_JEDEC,
    .mSize = 16 * 8 * 4096,
    .mEraseSizeSupport = FLASH_ERASE_64KB | FLASH_ERASE_32KB | FLASH_ERASE_4KB |
                         FLASH_ERASE_CHIP,
    .mPageProgramSupport = FLASH_PAGEPROGRAM | FLASH_QUAD_PAGEPROGRAM,
    ...
};
创建 P25QXXH 系列芯片实例:

static struct FlashChip *P25QXXH_FlashCtor(struct FlashChip *chip, uint32_t arg)
{
    uint32_t jedec = arg;
    uint32_t size;
    PCHECK(chip);
    if (jedec == P25Q64H_JEDEC) {
        size = 8 * 1024 * 1024;
    } else if (jedec == P25Q32H_JEDEC) {
        size = 4 * 1024 * 1024;
    } else if (jedec == P25Q16H_JEDEC) {
        size = 2 * 1024 * 1024;
    } else if (jedec == P25Q80H_JEDEC) {
        size = 1 * 1024 * 1024;
    } else if (jedec == P25Q40H_JEDEC) {
        size = 512 * 1024;
    } else {
        return NULL;
    }
    memcpy(&chip->cfg, &_P25QXXH_FlashChipCfg, sizeof(FlashChipCfg));
    chip->cfg.mJedec = jedec;
    chip->cfg.mSize = size;
    ...
    return chip;
}
写状态寄存器函数重写:

static int P25QXXH_WriteStatus(struct FlashChip *chip, FlashStatus reg, uint8_t *status)
{
    int ret;
    uint8_t status_buf[2];
    InstructionField instruction[2];
    PCHECK(chip);

    if (!(reg & chip->cfg.mWriteStatusSupport)) {
        FLASH_NOTSUPPORT();
        return HAL_INVALID;
    }
    memset(&instruction, 0, sizeof(instruction));
    if (reg == FLASH_STATUS1) {
        if ((chip->cfg.mJedec & 0xFF0000) < 0x160000) {
            FCI_CMD(0).data = FLASH_INSTRUCTION_RDSR2;
            FCI_CMD(0).line = 1;
            FCI_DATA(1).pdata = (uint8_t *)&status_buf[1];
            FCI_DATA(1).len = 1;
            FCI_DATA(1).line = 1;
            chip->driverRead(chip, &FCI_CMD(0), NULL, NULL, &FCI_DATA(1));
        }
        ....
    chip->writeDisable(chip);
    return ret;
}
添加 writestatus 函数的挂载以及其他函数复用 flash_default.c 的接口:

static int P25QXXH_FlashInit(struct FlashChip *chip)
{
    PCHECK(chip);
    chip->writeEnable = defaultWriteEnable;
    chip->writeDisable = defaultWriteDisable;
    chip->readStatus = defaultReadStatus;
    chip->erase = defaultErase;
    chip->jedecID = defaultGetJedecID;
    chip->pageProgram = defaultPageProgram;
    chip->read = defaultRead;
    chip->driverWrite = defaultDriverWrite;
    chip->driverRead = defaultDriverRead;
    chip->xipDriverCfg = defaultXipDriverCfg;
    chip->setFreq = defaultSetFreq;
    chip->switchReadMode = defaultSwitchReadMode;
    chip->enableXIP = defaultEnableXIP;
    chip->disableXIP = defaultDisableXIP;
    chip->isBusy = defaultIsBusy;
    chip->control = defaultControl;
    chip->minEraseSize = defaultGetMinEraseSize;
    ...
    return 0;
}
最后在 flash_chip.c 的 flashChipList 里补充 P25Q16H_FlashChip 就完成了扩展。

FlashChipCtor *flashChipList[] = {
    #ifdef FLASH_DEFAULTCHIP
        &DefaultFlashChip, /*default chip must be at the first*/
    #endif
        ...
    #ifdef FLASH_P25Q16H
        &P25Q16H_FlashChip,
    #end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