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实现UART硬件波特率自适应功能

楼主(2024-03-25):
实现UART硬件波特率自适应功能,以便在上位机和MCU端的波特率不匹配时能够自动识别并切换到正确的波特率,以确保正常通信。

下面是一个基本的实现思路:

MCU端初始化UART1,并配置为非标准波特率9200。
启用UART1的空闲中断,以便在接收到上位机数据后触发中断。
在空闲中断服务程序中实现波特率自适应功能。
当接收到上位机的数据后,检测首个通信字节的位宽,并确定前一个边沿和后一个边沿之间的位长。
根据检测到的位宽和位长来识别上位机的波特率。
使用识别出的波特率重新配置UART1的波特率,以确保后续通信的正常进行。

楼主:
以下是一个伪代码示例,用于说明如何实现这一功能:
// 初始化UART1
UART1_Init(9200);

// 启用UART1空闲中断
UART1_EnableIdleInterrupt();

// UART1空闲中断服务程序
void UART1_IdleInterruptHandler() {
    // 等待接收到第一个字节
    while (!UART1_ReceivedByteAvailable());

    // 读取第一个字节
    uint8_t first_byte = UART1_ReadByte();

    // 检测位宽和位长

    // 根据检测结果识别波特率
    uint32_t detected_baudrate = DetectBaudrate(first_byte, edge_width, bit_length);

    // 重新配置UART1波特率
    UART1_ConfigureBaudrate(detected_baudrate);
}

// 检测波特率函数
uint32_t DetectBaudrate(uint8_t first_byte, uint8_t edge_width, uint8_t bit_length) {
    // 根据首字节的位宽和位长来识别波特率
    // 这里可能需要根据您的具体需求和应用场景进行更详细的检测和识别
    // 返回识别出的波特率
}

楼主:
需要根据具体MCU型号和开发环境来实现这些功能,并根据需要进行适当的修改和调整。另外可能需要根据应用场景和要求对波特率检测算法进行进一步优化和调整。

网友A:
那且不是会丢失数据?

网友B(2024-04-27):
自适应的话,其实最初发AT或者一些标识符就好了,对应上才使用

网友B:
确定UART通信所需的波特率范围。根据应用需求和通信环境,确定最低和最高波特率

网友C:
根据MCU的技术手册和UART模块的配置寄存器,设置波特率寄存器的初始值

网友D:
建议将初始波特率设置为范围内的一个中间值,以便在自适应过程中进行调整

网友E:
在通信开始之前,通过发送和接收一些特定的测试数据,来评估通信质量。可以使用校验位、奇偶校验、CRC等方法来检测数据的正确性

网友F:
可以使用逻辑分析仪抓包,其实自适应肯定会有丢数据风险的

网友G:
根据通信质量的评估结果,动态调整波特率寄存器的值。如果通信质量良好,可以逐步增加波特率;如果通信质量较差,可以逐步降低波特率。根据具体情况,可以使用二分法、递增/递减法等算法来进行自适应调整

网友H:
一般根据调整后的波特率值,重新配置波特率寄存器。确保UART模块能够按照新的波特率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I:
在通信过程中,定期进行通信质量的监测和自适应调整。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设置一个合适的时间间隔或触发条件来进行自适应调整

网友J:
需要注意的是,实现UART硬件波特率自适应功能需要根据具体的MCU和UART模块的特性进行配置和编程。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考虑通信质量的评估方法、自适应调整算法的选择等因素。因此,建议参考MCU的技术手册和UART模块的参考资料,以及相关的应用笔记和示例代码,进行具体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