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基于CAN总线的板对板请求应答样例工程的基本思路

楼主(2024-03-25):
功能描述:
两个板子之间通过CAN总线通信。
一个板子发送请求消息,另一个板子接收请求消息并发送应答消息。
发送方发送请求消息后等待接收方的应答消息,接收到应答消息后进行相应处理。
实现步骤:
1. 硬件连接:
连接两个板子之间的CAN_H和CAN_L线。
确保每个板子上的CAN控制器配置正确。
2. 发送方实现:
初始化CAN控制器。
定义一个请求消息的数据结构,包括消息ID和其他必要的信息。
循环发送请求消息。
接收应答消息并进行处理。
3. 接收方实现:
初始化CAN控制器。
监听CAN总线上的消息。
接收请求消息并发送应答消息。
根据接收到的请求消息,进行相应处理并生成应答消息发送回发送方。
4. 注意事项:
确保发送方和接收方的CAN控制器配置正确,包括波特率等。
确保消息ID的唯一性,以便发送方能够正确识别接收到的应答消息。
考虑消息的格式,包括数据长度和数据内容。

楼主:
示例代码(伪代码):
发送方代码:

// 初始化CAN控制器
CAN_Init();

// 定义请求消息结构体
struct RequestMessage {
    uint32_t id;
    uint8_t data[8];
};

// 循环发送请求消息
while (1) {
    struct RequestMessage request;
    // 构造请求消息
    request.id = REQUEST_ID;
    // 设置其他数据

    // 发送请求消息
    CAN_SendMessage(&request);

    // 等待接收应答消息
    struct ResponseMessage response;
    CAN_ReceiveMessage(&response);

    // 处理应答消息
    // ...
}

楼主:
接收方代码:

// 初始化CAN控制器
CAN_Init();

// 监听CAN总线
while (1) {
    struct RequestMessage request;
    // 接收请求消息
    CAN_ReceiveMessage(&request);

    // 处理请求消息
    // ...

    // 发送应答消息
    struct ResponseMessage response;
    // 构造应答消息
    response.id = RESPONSE_ID;
    // 设置其他数据
    CAN_SendMessage(&response);
}

楼主:
根据您的具体硬件平台和CAN控制器的驱动程序来实现相关的CAN初始化、发送和接收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