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存储器加密访问

楼主(2024-03-25):
存储器加密访问通常指的是对内置存储器(例如微控制器的闪存、RAM等)进行加密和访问控制。这种加密可以用于保护存储在设备内部的敏感数据或代码,以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和篡改。

在微控制器中,存储器加密通常是通过内部的硬件加密引擎或加密模块来实现的。这些硬件模块可以提供加密算法(如AES、DES等)的硬件加速,并且通常具有安全密钥存储和管理功能,用于对存储器中的数据进行加密和解密操作。

因此,存储器加密访问通常指的是对内置存储器的加密和访问控制,以确保其中的数据和代码的安全性和完整性。外置存储器(如外部EEPROM、SD卡等)也可以进行加密访问,但通常需要额外的外部加密设备或加密算法来实现。

网友A:
这种加密访问可以写入自己的加密算法吗

网友B:
不同种类的存储器件的加密方式一样吗

网友C:
如果没有硬件模块进行加密 就不能使用这些加密算法了吗

网友D:
所有这些加密的方式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吗

网友E:
可以设置为读取错误就进行数据销毁吗

网友F:
对存储器的加密方式可以由用户来确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