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论剑] 不能将电磁兼容性的优劣归结为特定内核的属性

楼主(2024-03-25):
KungFu内核并不是一个常见的微处理器内核,因此我无法提供与ARM内核直接的比较。不过,电磁兼容性(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通常不仅取决于处理器核心本身,还与整个系统的设计、布局和实施密切相关。

ARM内核的处理器通常具有广泛的市场份额,由于其成熟的设计和广泛的应用,厂商通常会在系统设计和布局上进行大量的优化,以确保其符合电磁兼容性标准。

对于任何处理器核心,包括KungFu内核,实现良好的电磁兼容性需要以下一些措施:

电路设计:良好的电路设计可以降低信号的辐射和接收外部干扰。这包括适当的布线、地线和电源线的规划,以最小化回流路径和环路面积。

电源噪声滤波:采取适当的电源滤波措施,包括使用适当的电源滤波器和去耦电容,以降低电源线上的噪声。

屏蔽和隔离:对敏感的电路和信号进行屏蔽和隔离,以减少外部干扰的影响。

地线设计:良好的地线设计是实现良好电磁兼容性的关键。地线应尽可能短且低阻抗,以确保信号的良好回流路径。

射频(RF)设计:对于需要处理射频信号的系统,需要特别注意射频设计,以最小化射频干扰的影响。

总的来说,无论是ARM内核还是其他内核,要实现良好的电磁兼容性,都需要在整个系统设计和实施过程中采取合适的措施。因此,并不能简单地将电磁兼容性的优劣归结为特定内核的属性,而是需要综合考虑整个系统的设计和实施。

网友A:
电磁兼容性涉及到的方面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B:
我感觉这还是根据外围硬件的设计有关系

网友C:
不要把内核同电磁干扰进行捆绑 这样会增加成本

网友D:
并没有内核的相关的电磁干扰的数据吧 都是具体到某个芯片或者是某个系列的性能

网友E:
电磁兼容性和内核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网友F:
内核并不能决定整个芯片的电磁兼容性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