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布线原则是什么?

楼主(2024-03-25):
1.输入输出端的导线应避免相邻平行,同时加上线间地线,以防止发生反馈耦合。

2.PCB导线的最小宽度由导线与绝缘基板间的粘附强度和电流值决定。

3.PCB导线的最小间距由最坏情况下的线间绝缘电阻和击穿电压决定。

4.PCB印制导线拐弯处一般取圆弧形,也尽量避免大面积铜箔,因某些原因需要采用大面积铜箔时,也尽量采用栅格状。

5.避免电容耦合。为了减少由放置在大型接地平面上方和下方的走线产生的电容耦合,必须确保分配给电源和模拟信号的走线布置在专用层上。

减小电容值:电容值越小,电容耦合的影响就越小。因此,在设计电路时,可以采用尽量小的电容值来减小电容耦合的影响。

增加阻抗:增加电路中相关信号的阻抗,可以降低电容耦合的影响。例如,在信号输入端或输出端加入合适的电阻,可以将信号源和负载间的电容耦合效应降低到最小。

采用差分信号线:差分信号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电容耦合的影响。由于差分信号线是由两根线构成的,信号是通过两根线之间的差异传输的,因此可以避免单根线产生的电容耦合问题。

楼主:
6.放置散热孔和焊盘。放置散热孔可以提高PCB板的散热效率。散热孔可以将空气流动引入PCB板内部,并且增加PCB板表面积,使得热量更容易散发。此外,散热孔还可以减少PCB板表面的气泡和焊接时的气体积聚。

放置焊盘可以提高PCB板的可靠性。在焊盘的设计中,需要考虑到焊接工艺和焊接质量,以及元件与PCB板之间的机械强度和稳定性。通过优化焊盘的设计和布局,可以提高焊接质量,减少焊接缺陷,从而提高PCB板的可靠性和性能。

楼主:
7.接地和电源走线。与电源和接地信号相关的走线要比承载数字或者模拟信号的走线粗,这可以使它们能够承载更大的电流,即:通过简单的目视检查也可以轻松识别,从而降低信号和电源线之间连接错误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