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有知道能在零下55度工作的单片机吗

楼主(2024-03-25):
想找一款arm cortex内核内在零下55度工作的单片机?有大佬能推荐下吗?

网友A:
这款小芯片摸底测试的时候,我是用低温喷雾让电路板温度降到零下 -50 多度,然后测试各种工作状态和上电测试
这款芯片本身设计和标称是 -40 度,你随便找些标称 -40 度的 MCU,用于 -55 度一般没什么问题
我用的喷雾是:奥斯邦86电子测试急速冷冻剂,标称可以到 -60 度,但我最低只到 -54 度左右,也可能是超过温度计量程
你如果想更低温度,可以开空调先把室温降到最低,另外可以试试液氮,当然有专用的高低温箱直接测试更方便,我后来是去朋友公司测试的
注意:喷冷冻剂要隔一点距离;测试前要喷三方漆防水

开源小芯片可以把 RS485 当作全双工使用,支持 50Mbps
https://bbs.21ic.com/icview-3350404-1-1.html

白色柱子是普通 2.54 排针,结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小芯片摸底测试的时候,我是用低温喷雾让电路板温度降到零下 -50 多度,然后测试各种工作状态和上电测 ...

牛人啊,佩服

网友C:
COTEX-M0 有的

网友C:
这家M4 也有。
如 VA41620。都是-55°工作的。航天材料。得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