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ADC注入通道延迟时间的问题

楼主(2024-03-25):
在N32L406中,我使用TIM1 CH4触发ADC的注入功能的时候发现有延迟的现象,然后我去查询了数据手册,在手册的359页说这个延迟时间可以去DS手册中去查,但是我找遍了ADC的部分并没有找到,有谁知道这个时间到底是多少吗

网友A:
查阅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

网友B:
如果没有直接的数据表明延迟是多少,您可以通过实验来测量它。设置一个简单的测试,其中TIM1的CH4触发ADC的注入转换,并测量从触发事件到ADC转换完成之间的时间。
您可以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来捕获TIM1的触发信号和ADC转换完成信号,并测量它们之间的时间差。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采样转换时间跟触发源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阅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

谢谢您的回答,但是数据手册上没有。。我问了FAE是1/3 ADC 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