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EE 1149.1 JTAG,边界扫描和 Arm CoreSight™组件这都是干什么的?

楼主(2024-03-25):
IEEE 1149.1 JTAG,边界扫描和 Arm CoreSight™组件这都是干什么的?我看TI的有些芯片就支持这个组件,不知道咋玩呢

网友A:
IEEE 1149.1 JTAG、边界扫描和Arm CoreSight™组件是与电子系统的测试、调试和观测功能相关的技术和标准。它们在设计、制造、和维修复杂电子系统(如航天电子设备、消费电子产品、通信设备等)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对三者的介绍如下所示:

IEEE 1149.1,也称为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是一个国际标准,用于测试电路板上的集成电路(ICs)。JTAG主要用于两大方面:

测试和验证:JTAG允许测试人员在不接触电路板的情况下,通过一个标准接口检测和诊断制造缺陷(如焊点问题、短路等)。
系统调试:JTAG接口也用于在系统级别进行调试,允许开发者直接访问芯片内部的寄存器,进行数据的读写,从而支持对软件和硬件问题的诊断。

边界扫描技术是基于JTAG标准的一部分,专注于使用JTAG端口对芯片的输入输出引脚进行测试。通过边界扫描,可以不需要物理访问特定的引脚,就能测试芯片与芯片之间的连接是否正确和稳定。这种技术极大地简化了对复杂电路板的测试过程,提高了测试的效率和覆盖率。

Arm CoreSight™技术是一套综合的调试和追踪工具集,专为Arm架构的处理器和系统设计。CoreSight™提供了丰富的调试和追踪功能,允许开发者进行深入的系统性能分析和故障诊断。主要功能包括:

调试支持:通过提供对处理器内部状态的访问,使得开发者可以在系统级别进行软件调试。
系统追踪:收集系统运行时的详细数据(如指令执行流、数据访问等),帮助开发者分析系统性能瓶颈和软件行为。
实时追踪:支持在不停止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实时捕获和分析系统活动,对于实时性要求高的系统尤为重要。

网友B:
IEEE 1149.1 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是一种用于测试和调试集成电路的标准接口

网友C:
这个JTAG提供了一种通用的方式来访问芯片内部的测试和调试功能,包括边界扫描和其他测试功能

网友D:
JTAG接口通常由多个引脚组成,用于与芯片内部的测试逻辑进行通信

网友E:
边界扫描(Boundary Scan)是JTAG标准中的一项重要功能,它允许在芯片的边界上进行测试和调试

网友F:
通过边界扫描,可以在芯片的引脚上插入测试逻辑,从而实现对芯片内部连接的测试和调试

网友G:
Arm CoreSight™是Arm架构处理器中的一组调试和跟踪组件,用于提供高级的调试和性能分析功能

网友H:
CoreSight组件包括调试接口、跟踪器、调试器等,可以帮助开发人员进行软件调试、性能优化和系统分析

网友I:
综合来看,IEEE 1149.1 JTAG接口提供了一种通用的测试和调试接口,边界扫描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功能,而Arm CoreSight™则是针对Arm架构处理器提供的高级调试和性能分析组件

网友J:
我一直以为JTAG是一个调试接口就够了呢

网友K:
我也好奇这组件是干啥的,估计是为了调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