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AM62Ax可以当个网络IP摄像头来玩吗?

楼主(2024-03-25):
TI的AM62Ax可以当个网络IP摄像头来玩吗?

网友A:
有以太网接口,有摄像头接口,只要你加上外设,肯定是可以做程网络IP摄像头应用的。但是话说回来,用作网络IP摄像头成本太高,有点不划算。

网友B:
看你项目需求,性能肯定够用,但是价格估计偏高

网友C:
其实你要做摄像头的话,可以考虑个RK的系列吧

网友D:
我觉得TI的芯片做个工控机比较好吧

网友E:
当然可以做的啊,性能完全可以的

网友F:
没这么弄过,都是用其做工控机比较方便一些,而且性能也是OK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