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TI主流的MPU一般是Cortex-A53,还是Cortex-A72?

楼主(2024-03-26):
现在TI主流的MPU一般是Cortex-A53,还是Cortex-A72?

网友A:
没有什么主流非主流的说法,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芯片,所以还是要看自己具体的应用,A53和A72是两种不同性能的芯片,针对的场合也是不同的。

网友B:
TI目前主流的MPU通常是基于Cortex-A53核心的处理器

网友C:
Cortex-A53是ARM架构中针对低功耗、高效能的应用而设计的处理器核心,适用于多种嵌入式应用场景。它具有较低的功耗和良好的性能表现,因此在许多嵌入式系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网友D:
Cortex-A72是ARM架构中性能更强大的处理器核心,适用于需要更高性能的应用场景

网友E:
虽然Cortex-A72在性能上优于Cortex-A53,但通常会伴随着更高的功耗。因此,Cortex-A72更适合于高性能计算、多媒体处理等对性能要求较高的应用

网友F:
看介绍来说,综合考虑功耗、性能和成本等因素,TI主流的MPU通常选择Cortex-A53核心,以满足大多数嵌入式系统的需求

网友G:
其实,在某些特定的应用场景下,TI也可能会选择Cortex-A72核心来提供更高的性能

网友H:
我觉得都可以,现在主流就是TI的工控机

网友I:
得看你擅长什么,喜欢用啥,啥就是主流

网友J:
这俩都应该算是主流了吧

网友K:
得看场合,一般来说A72的性能还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