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E401Y的网络支持百兆还是千兆的网络?

楼主(2024-03-27):
请问一下,MSP432E401Y的网络支持百兆还是千兆的网络?

网友A:
从特性数据手册介绍可以看到:
以太网 MAC:具有集成以太网 PHY 的 10/100 以太网 MAC。
所以硬件上只支持百兆网络,不支持千兆网络。

网友B:
一般都是支持百兆的,千兆很少

网友C:
这芯片没鼓捣过,不过我觉得百兆差不多了吧

网友D:
看看芯片介绍呗,一般都是百兆吧

网友E:
芯片的话,你要千兆的网速 有啥用啊

网友F:
其实一般来说,10M的以太网就差不多够用了

网友G:
建议直接看看例程,也可以得出是百兆还是千兆的结论的

网友H:
没玩过这芯片一般不知道,我看芯片的介绍来说是百兆芯片

网友I:
内置以太网的功能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网友J:
千兆估计得改PHY的吧,才能支持千兆的速度的

网友K:
这价位基本百兆内

网友L:
MCU的MAC都是100M的

网友M(2024-05-13):
MSP432E401Y的网络支持是百兆网络。它具备以太网MAC和PHY,支持10/100以太网MAC,并且以太网PHY具有IEEE 1588 PTP硬件支持。因此,MSP432E401Y的网络**要针对百兆网络环境。

网友N:
M4内核 主频竟然只有120M,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