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3GH6NMR的CAN和USB能一起用是吧

楼主(2024-03-27):
TM4C123GH6NMR的CAN和USB能一起用是吧,ST的有一款MCU是CAN和USB好像不能同时使用的,所以我问问TI的这块是否支持同时使用?

网友A:
从引脚的规划来看,USB和CAN的引脚没有冲突之地,是可以同时使用的。

网友B:
一般是可以的,很少像ST的一样,冲突

网友C:
可以试试的啊,你移植一下不就好了么

网友D:
多实践,这种不自己试试,是不知道的

网友E:
建议在官网上查查,看看是否有相关的说明,如果没有一般就是可以一起用

网友F:
好像ST的是有一款不能一起用,是STM32F103,但是TI的不一定哦

网友G:
直接找个TI的芯片试试呗,我觉得可以一起用

网友H:
好像这俩IO都不是复用关系吧,所以应该可以一起用吧

网友I:
没玩过TI的,不过ST的确实有不能一起用的操作

网友J:
看看手册吧,手册如果IO没冲突,基本就可以一起使用的

网友K:
这个看芯片手册就知道,ST那个是因为特殊原因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L:
分时复用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