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很想知道,为啥芯源喜欢做宽电压的MCU

楼主(2024-03-25):
我看芯源的MCU一般都是1.65-5.5V的供电范围,为什么喜欢用宽电压的供电呢?因为有些时候贴近最低电压供电的话,MCU可能会不稳定运行的,我觉得不如搞到3-5.5V,这样比较好一些呢

首先宽电压的设计在芯片设计端可不好设计,看了一圈也就Renesas, CW 2家都是这种宽电压范围的MCU
首先宽电压的设计可不要做,规定的电压范围内都要保证无条件正常工作,相比只能使用在3v~5.5v的MCU,可以让客户的电源有更大的变化,即有更大的冗余量而不至于跑飞。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任凭电压有多大变化,系统都能保持稳定。

网友A:
一般宽电压是为了兼容更多的应用环境

网友B:
可能适用范围更广吧

网友C:
宽电压的MCU可以减少对外部电源管理电路的需求,简化整体系统设计。这对于一些对成本和设计复杂度有要求的应用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网友D:
一般来说,宽电压的MCU可以在更广泛的电源供电范围内工作,从而适用于更多的应用场景

网友E:
其实宽电压来说,用户可以在不同的电源条件下使用同一款MCU,提高了产品的灵活性和通用性

网友F:
宽电压的MCU通常具有更好的电源波动容忍性,能够在电源波动较大的环境下稳定工作,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G:
对于依赖于电池供电的应用,宽电压的MCU可以在电池电压下降时继续工作,延长了设备的可用时间

网友H:
方便使用电池来供电啊,宽电压估计这个优势是很不错的吧

网友I:
可以很好很方便的使用供电系统,方便供电操作

网友D:
宽电压的MCU具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更好的稳定性和更简化的系统设计,这些特点使得宽电压的MCU在很多应用场景下都具有优势。因此,芯源可能看中了这些优点,选择做宽电压的MCU来满足市场需求

网友J: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肯定是范围兼容性大更好的

网友K:
宽电压的MCU可以减少对外部电源管理电路的需求,简化整体系统设计,肯定是宽压更具有优势

网友L:
符合绝大部分顾客的需求就是非常不错的,如果楼主非说固定3-5V的实用,只是个人的喜好不同而已

网友M:
肯定是顾客需求呀,这个有疑问???

网友N:
其实这个很容易理解,肯定是有需求,需求才是硬道理

网友O:
宽电压的设计在芯片设计端可不好设计,国产的貌似芯源还是主流

网友P:
那楼主3-5.5V是贴近低电压有时也会不稳定运行的,跟宽压关系不大,跟电路设计有关系

网友Q(2024-07-17):
宽电压大大的好, 为了能直接驱动MOS管, 我电压加到5.5V, Vgs=2-4V的MOS管基本导通了,省了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