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系列] CW32L052C8T6这种安全性低功耗MCU的安全固件部分怎么实现?

楼主(2024-03-26):
请问,CW32L052C8T6这种安全性低功耗MCU的安全固件部分怎么实现?

网友A:
CW32L052的FLASH 存储器具有擦写保护和读保护功能。
详细说明,请参考其用户手册中“FLASH存储器”章节的“FLASH 存储器保护”部分。

网友B:
可以考虑用jlink的读写保护来操作

网友C:
不是有L2的保护机制么,可以开启的

网友D:
可以试试烧录之后关闭SWD接口,也能屏蔽一些低端技术**的问题

网友E:
一般安全固件方面可以考虑用随机加密方式啊

网友F:
其实有些固件可以用MD5或者其他校验方式,实现数据的安全

网友G:
做一些数据混淆就好了

网友H:
安全固件不知道,不过应该有相应的存储能做固件加密的吧

网友I:
安全固件通常会使用加密算法来保护固件的完整性和机密性,同时使用认证机制来验证固件的来源和真实性

网友J:
安全固件通常会实现安全启动功能,确保在启动过程中加载的固件是经过验证和授权的,防止恶意固件的加载

网友K:
对于CW32L052C8T6这样的低功耗MCU,安全固件的实现通常会考虑到其资源受限和功耗要求,可能会采用一些针对低功耗设备的轻量级加密算法和安全方案

网友L:
对于这种安全MCU开启安全功能应该就可以的

网友M:
一般采用一些针对低功耗设备的轻量级加密算法和安全方案

网友M:
安全固件通常会实现安全启动功能,确保在启动过程中加载的固件是经过验证和授权的

网友N:
CW32L052的FLASH 存储器具有擦写保护和读保护功能。

网友O:
安全固件不太清楚,应该有相应的存储能做固件加密

网友P(2024-05-11):
安全固件可以考虑用随机加密方式

网友Q:
可以用外部安全加密芯片来实现

网友R:
FLASH存储器”章节的“FLASH 存储器保护

网友S:
安全固件应该有相应的存储能做固件加密程序保证整体安全

网友T(2024-08-17):
对称加密:使用相同的密钥进行加密和解密(如AES)。
非对称加密:使用一对公钥和私钥进行加密和解密(如R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