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使用ChirpIoT 是不是可以实现mesh组网?

楼主(2024-03-27):
使用ChirpIoT 是不是可以实现mesh组网?

网友A:
CW32W031可以实现 类 Mesh 通信应用的,请参考附件应用文档。

网友B:
ChirpIoT 是一个用于物联网设备之间数据传输的解决方案,它使用声音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C:
虽然 ChirpIoT 可以用于设备之间的点对点通信,但目前并不支持直接实现 mesh 组网

网友D:
Mesh 网络通常指的是一种设备之间相互连接的网络拓扑结构,其中每个设备都可以直接与其他设备通信,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覆盖和更可靠的通信

网友E:
如果您需要实现 mesh 组网,您可能需要考虑其他物联网协议和解决方案,如 Zigbee、Thread 或 Bluetooth Mesh,这些协议和解决方案专门设计用于支持设备之间的 mesh 网络通信

网友F:
总感觉是不支持mesh的呢

网友G:
一般支持吧,就算是实现不了mesh,但是组网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H:
这种chirpiot是连接云端的吗?

网友I:
我觉得这外设应该是支持2.4G这种吧

网友J:
你说组网应该能支持吧,但是算不算mesh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K:
这是啥协议啊?我觉得应该能支持组网应用

网友L:
没听说过,感觉不支持直接实现 mesh 组网

网友M:
引用 网友B:
ChirpIoT 是一个用于物联网设备之间数据传输的解决方案,它使用声音进行数据传输 ...

ChirpIoT 是使用声音进行数据传输???不太懂

网友N:
CW32W031可以实现 类 Mesh 通信应用的,建议楼主还是根据型号进行选择

网友O: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P:
ChirpIoT 是一个用于物联网设备之间数据传输的解决方案

网友Q:
CW32W031可以实现 类 Mesh 通信应用

网友R:
使用ChirpIoT 是可以实现mesh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