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支持小数波特率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2024-03-27):
我看芯源有一款MCU是支持小数波特率,支持小数波特率的意义是什么?是为了数据传输更稳定?

网友A:
是的,小数波特率能减小波特率误差,从而提供更精确的UART数据波特率。

网友B:
单片机支持小数波特率的意义在于可以更精确地控制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C:
通常情况下,波特率是整数,表示每秒传输的比特数。但有些应用需要更精细的控制,例如在特定的通信协议中,需要使用非标准的波特率

网友D:
支持小数波特率可以满足这些特殊需求,提高通信的灵活性和精确性

网友E:
感觉小数波特率的意义不是很大,但是支持就更好了

网友F:
一般都是标准的9600,115200等等,就这些

网友G:
其实这可能是为了用在一些非标的通讯设备吧

网友H:
意义就是存在即合理啊,小数波特率就是为了精度更高的

网友I:
支持小数波特率并不直接影响数据传输的稳定性。波特率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通信设备的质量、电磁干扰、传输距离等因素

网友J:
小数波特率能减小波特率误差,从而提供更精确的UART数据波特率。

网友K:
支持小数波特率主要是为了满足特定通信协议或特殊应用的需求,以及提供更灵活的数据传输速率控制。这样可以更好地适应不同的通信环境和应用场景

网友L:
小数波特率能减小波特率误差,但目前都是常规的整数波特率

网友M:
我觉得是为了稳定而且为了兼容更多

网友N:
电脑串口现在还没有说有小数的波特率呢吧?

网友O:
小数波特率能减小波特率误差

网友P:
小数波特率这个还是第一使用

网友Q:
现在支持小数波特率的MCU多嘛?是未来的趋势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