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 WorkBench] AT32 Work Bench常用功能3------生成代码

楼主(2024-03-25):
AT32 Work Bench常用功能3------生成代码

4.5 生成代码
点击菜单栏或工具栏的“生成代码”按钮,将弹出“项目管理”窗口。

4.5.1 项目管理
图21.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中配置项目生成时所需要参数,具体配置选项和操作如下:
 项目设置
- 项目名称:用于创建项目的名称。
- 项目位置:项目文件夹的存储目录。
- 工具链/IDE:生成选定工具链/IDE 类型的工程项目。
- 重新生成代码时保留用户代码:参照节4.5.2。
 链接设置
- 堆最小值和栈最小值:为应用分配的最小堆和栈的值。对于堆大小和栈大小,建议的默认值分别为0x200 和0x400。当应用使用中间件栈时,这些值可能需要增加。
 MCU 固件包
- 复制库文件到项目文件夹:选中后,生成代码时将固件包内的库文件自动复制到项目文件夹中。
- 固件包版本:选择已安装的固件包版本。如果未安装固件包,请点击“固件包管理”进行安装。
- 固件包管理:安装与管理软件支持的固件包。参照节4.6。
- 固件包位置:显示已选择的固件包所在位置。

配置完项目选项后,点击“确定”按钮。将自动生成用户代码和选定IDE 的项目文件。生成的项目文件结构如下图:

图22. 项目文件目录

文件目录中包含了从固件包中复制的库文件libraries 与中间件文件夹middlewares,以及生成的项目文件夹project。Projects 文件夹中包含生成的头文件夹inc,源代码文件夹src 和项目类型文件夹MDK_V5(根据所选中的工具链/IDE 生成),MDK_V5 中为MDK 具体的项目文件,可以使用Keil 开发环境打开该项目。

图23. MDK_V5 项目文件

4.5.2 重新生成代码时保留用户代码
AT32 Work Bench 生成的C 代码提供用户添加自定义代码。用户自定义代码需插入到软件定义位置
并可在下一次生成C 代码时保留。定义的位置如下所示:
/* add user code begin …... */
/* add user code end ...... */
重新生成代码时,不会对软件定义位置的用户代码进行移动或重命名,将会保留软件定义位置的用户代码,用户创建的未在软件定义位置的代码将被忽略并丢弃。

注意:
1.不支持用户自定义add user code 标签,仅能在软件定义的标签中添加自定义代码。
2.文件中代码注释不能写成与软件定义的add user code 标签相同。
以main.c 中main 函数为例,软件定义的可添加用户代码的位置如下黑体部分区域内:

int main(void)
{
/* add user code begin 1 */
/* add user code end 1 */
/* system clock config. */
wk_system_clock_config();
/* nvic config. */
wk_nvic_config();
/* add user code begin 2 */
/* add user code end 2 */
while(1)
{
/* add user code begin 3 */
/* add user code end 3 */
}
}

网友A(2024-05-06):
非常方便,目前就差一个freertos 整合了。一整合就完美了

AT32 workbench后面会加上freertos 等中间件

网友B:
这个和STM32CubeMX是不是一样

STM32CubeMX功能太强大了,目前我们还做不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