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LVGL适合移植到PIC单片机上吗?

楼主(2024-03-25):
看着可以做很炫酷的UI,大家有没有试过移植到PIC系列单片机上用呢,适合不,有人试过没?

网友A:
不太合适吧,这个系列单片机存储空间不够。

网友B:
应该不太行,缓存太紧张了

网友C:
这个的教程谁有,分享一下,怎么做

网友D:
不行吧,储存压力太大了

网友E:
我也觉得不太行

网友F:
感觉不适合

网友G(2025-11-03):
VGL 不太适合移植到 PIC 单片机上。因 LVGL 对资源要求较高,需足够 RAM(至少几十 KB)和 Flash,而多数 PIC 单片机(如 8 位 / 16 位系列)资源有限,主频较低,难以流畅运行。若要用,需选高端 PIC32 系列,且需优化代码、精简控件,否则会卡顿,更适合 STM32 等资源更丰富的 MCU。

网友H:
适合但有条件。LVGL 对资源有一定要求,PIC 单片机需满足:至少 32 位内核(如 PIC32 系列)、足够 RAM(建议≥32KB)和 Flash(建议≥128KB),且需搭配显示驱动。8 位 PIC(如 PIC16/18)因资源有限,移植后难流畅运行复杂界面。移植时需适配底层显示 / 触摸接口,优化内存管理,适合做简单 GUI 项目,复杂界面建议选资源更充足的 MCU。

网友I:
LVGL 移植到 PIC 单片机需看型号:8 位 PIC(如 16F 系列)资源不足(RAM/Flash 小、主频低),难以运行;32 位 PIC(如 PIC32 系列)若 RAM≥32KB、Flash≥128KB,可尝试移植,但需简化界面、降低刷新率,实际流畅度受限,更适合高性能 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