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恒流源芯片不能恒流输出

楼主(2024-03-25):
使用内置mos的恒流源芯片FP7183驱动led,电流1-5A,起不到恒流效果,电流输入多少就输出多少

网友A:
CS是啥意思?图里的公式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是啥意思?图里的公式是啥意思?

CS是电流检测引脚,公式是计算检测电阻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CS是电流检测引脚,公式是计算检测电阻值的

那你设计的电流是多少?为什么R6、R7为0?

@大唐高手 :哦,我还以为你不懂。
设计3-5A,用多少就具体再算,就直接写了0

网友A:
刚看到手册里有这么个说明,DIM脚估计应接VDD,你接上试试:

试了,不行的

网友A:
对了,还有这么一句:EP脚必须连接到LX。估计它们在内部也是连通的,所以如果你把EP接地,就相当于LX接地。

@大唐高手 :是啊,估计这芯片还可以在DIM脚接个电位器来调节电流,或接入PWM信号来调节。
@大唐高手 :具有恒流功能的芯片都是这样,外接不同的电流检测电阻Rcs,就输出不同的电流。计算公式就是Iled=0.25/Rcs,单位分别为A和Ω。
哦哦,原来是这样,看来还是我数据手册不够再仔细,对了我还有个疑问就是在数据手册中并没有说明输出电流限制,难道我只要改变检测电阻就能随便更改输出电流大小吗?

网友B:
示波器一看波形就会知道原因。

网友C:
没有电流限制(Rcs=0),那就是根据输入电源的最大电流输出了,恒流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D:
有的恒流IC对输入电解电容有要求的,你先按照楼上的几位检查,在把输入电解电容容量加大一些

网友E:
没按照原理图做

网友A:
各位别回了,楼主已经找到了原因,芯片底部那个焊盘(第9脚、EP)不能接地,应接LX(估计在内部也是通的)。
不是看波形就能找到原因,因为没有波形;
不是没有电流限制,楼主说了Rcs是根据实际需要来取的,实际不是0;
不是输入电容的影响;
不是没有按照原理图做,这里的原理图本身是错的;

网友F:
{电流输入多少就输出多少}

网友G:
R6,R7 都0ohm 没法恒流。相当于Rcs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