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下载程序

楼主(2024-03-25):
#技术资源# #每日话题# #21ic问答# 冒昧问一个问题,GD32E230G8U6通过串口使用官方ISP Programmer下载程序时下载不进去,具体问题为最后一步显示Erase failed before download!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你这样子,看着像是通信失败。

网友B:
检测下载器的线序,检测通信是否正常。

网友C:
是不是没有进入指定的下载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子,看着像是通信失败。

但是如果通信失败的话,我想着它也不可能识别到芯片,并且走到最后一步才失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下载器的线序,检测通信是否正常。

我是用串口下载的,具体是用type-C数据线下载的,这样的话可以不用检查线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没有进入指定的下载模式?

我已经把boot0置高了,进入下载模式了呀

网友D(2024-07-31):
如果MCU开启了读保护或写保护功能,会导致擦除失败。
尝试在ISP Programmer中进行全片擦除,或者使用其他工具解除保护。

网友E(2024-08-31):
如果芯片本身有物理损坏,可能导致擦除失败。检查芯片是否正常工作,尝试在其他板子上进行编程以验证芯片是否损坏。